M10的不锈钢螺栓能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2019-04-23):
用M10的不锈钢螺栓做接线柱,能承受多少电流

网友A:
我们买的2000A断路器,接线位置的螺钉就是M12,1250A的断路器标配就是M10,实际上螺钉不单要考虑电流,还需要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B:
螺钉做接线柱还要考虑防止松动情况,出现松动很容易烧设备,曾经就因为工人接线柱螺钉没有锁紧,吃了亏

网友C:
螺栓只作为压紧压击器件,要与导线连接介质器件同质,如果不同质接触面时间长了会发生电解腐蚀作用使连接面松懈阻值增大。所以铜质导线端子头连接螺栓要用铜质螺栓及垫片,不锈钢螺栓作为连接紧固件还是会发生电解作用。另外螺栓作为紧固件时除了使用齿形紧固垫片外。平垫片必须增加弹簧垫圈防止热胀冷缩使压紧螺栓松开,不要以为不加弹簧垫圈压紧就可以了,时间长了肯定会慢慢自动松开!

网友D:
没试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