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伺服电机

楼主(2019-04-24):
用台湾的永宏PLC控制LS伺服驱动没问题吧?

准备买LS伺服电机,这款电机属于常规型号吗?意思是和其它伺服电机(比如台达伺服电机什么的)的控制是类似的吗?

额,想要控制的是电机的转速。

各位大佬,新人求解答

网友A:
电机转速楼主如果外部接线控制,问题不大

另外楼主具体型号

网友B:
看你PLC发什么指令 ,模拟量的基本上都可以的,开关量就更不用说了。走总线的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