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图片这种曲线

楼主(2019-04-24):
       我是做中空吹塑机的,有一个圆形的储料筒8用来存储塑化的塑料,通过液压油缸活塞21带动推杆20(电子尺68余推杆20连接射料是也随射料活塞7下上移动)推动下方射料活塞7将塑料射出,同时通过一个同轴短行程的油缸活塞29通过调整杆10连接下方圆锥体(口模)73上下运动调整开口大小改变塑料射出来的厚度。这个短行程油缸是用一个0-10V的液压伺服比例换向阀控制其上下运动。小电子尺70负责跟踪这个曲线和比较,看整个系统是否准确

       Y轴是将储料量(变量,根据塑料产品重量设定   通过电子尺电压型(0-10V)68检测)分成300份(我准备弄100份),右边红色柱状图是储料量。

       X轴是0-10V(0V关上不动,10V开到最大)最后根据设定的点(点位多少,对应的电压多少。根据产品工艺来变化,无规律)在对应的位置给对应的电压。上图是27个点(每条黄色虚线对应一个点),通过这27个点自动连线生成函数。产品不同对应的工艺曲线也完全不同,点数也不相同。(绝大多数产品30点以内就可以做出来)。X轴所有点要可以同时加大相同数值(往右移动,增加产品重量)各个对应的点要可以删除然后重新自动连线生成函数。工艺曲线要求可以保存,留下次做相同产品用。

       图中用是杰夫伦(GEFRAN),最好用三菱加MCGS,当然别的也可以    目前行业都买的杰夫伦(GEFRAN)PLC整机,MOOG+三菱PLC,单片机,单片机和我这个想要弄的主要针对要求不高的产品。

网友A:
用VB做吧,灵活性大.

网友B:
用labview吧,简单轻松就可以实现

网友C:
看楼主的情况好像是反应迟钝,建议安一楼的说,或者多设置几个寄存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情况好像是反应迟钝,建议安一楼的说,或者多设置...

PLC中我想过用100个寄存器然后自动插补赋值,现在是这个曲线的图怎么在触摸屏中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abview吧,简单轻松就可以实现

从来没用过,去看看。谢谢

网友D:
这是XY曲线,可以参考下说明书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XY曲线,可以参考下说明书呗

你好你好 你好

网友B:
这界面做的确实挺需要水平的,感觉排布配色都不错

网友F:
一般的触摸屏绘制曲线的能力都不怎么样的,但不是不能,建议用lab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