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VR程序怎么查看??

楼主(2019-04-24):
各位大神,FANUC的TP(LS子程序)跟MR(宏程序)都可以通过文档或ROBOGUIDE看到,但是像VR程序是怎么查看的?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2019-07-18):
用Roboguid ,右键点击variable中的VR文件,保存后就会出现在files,就可以看到。image.png

网友B(2019-04-25):
VR好像是虚拟技术,应该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呢

网友D:
这个只是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你想单独打开这个文件是不可能。但是你平时应该只是看单个寄存器数据就可以了。

或者你在网页产看时--机器人工具--注释工具--可以产看所有寄存器的注释,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