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高速计数器的区别

楼主(2019-04-24):
FX3U高速计数器的区别?

不问双相双计数器C251-C255。问单相单计数与单相双计数的区别,以C244与C249为例说明其区别。

比如C244的,X6是开始,X1是复位,X0是数值增减且由M8244来决定是增还是减。

C249,X6是开始,X2是复位,X0是增,X1是减,当处于减状态时候M8249线圈得电。

我搞不明白的是:

什么叫做单相与双相-----是不是一个信号叫单相,AB信号叫双相?

什么叫做单计数与双计数-------是不是一个触发信号的单计数,2个触发信号的叫双计数?

请高手补充,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
单向就是没有方向,不管正反计数值都加,双向就是有方向的,可以区别方向

网友B:
单相计数器只用一个脉冲来计数,计数方向可以用内部特殊继电器控制,用于已知方向的计数,比如电机行走计数,因为是本plc控制的,所以知道运转方向,就可以控制是增计数还是减计数。双相计数就是ab相计数,可以在不知道运转 方向的情况下判断方向。自动确定是增还是减计数。

单相计数的优势是可以支持更多的计数,比双相计数多一倍。

一般来说,AB相的信号主要是为了辨别电机的运转正反向的。

楼主:
谢谢你,可是最好不要复制粘贴内容,最好是加上自己的理解比较好,我这个理解对不对,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网友B:
单相就是一个输入端,双向就是两个输入端

网友C:
开始功能是开始工作.模式是增计数或减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