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分辨非标交换机怎么看是不是POE交换机?专业人士说法

楼主(2019-04-24):
  在平时与用户的沟通交流中,经常有客户咨询,如何分辨非标POE交换机。可见,虽然大家对PoE交换机的关注度提升了,但对产品的了解还有待加强。今天,ONV/光网视小编就来和大家谈一谈PoE交换机标准方面的问题。轻松分辨非标PoE交换机、怎么看是不是POE交换机?专业人士带你解读,干货满满。

一、有关PoE交换机

  PoE交换机就是支持网线供电的交换机,PoE交换机不仅具有普通交换机所具有的传输功能,还能通过网线给另一端的设备供电。对整个网络而言,采用PoE交换机可以减少布线,系统成本更低,可靠性更高。

PoE

  IEEE802.3af标准是基于以太网供电系统PoE的新标准,于2003年由IEEE正式批准发布。它在IEEE802.3的基础上增加了通过网线直接供电的相关标准,是现有以太网标准的扩展,也是第一个关于电源分配的国际标准。IEEE 802.3at是更高级的PoE标准,它于2009年颁布。802.3at标准的输出功率可达30W,受电端可用功率为25.5W。802.3at标准同时兼容802.3af标准。

  随着PoE交换机的优势逐渐被大家了解,PoE交换机在网络监控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市场上难免出现鱼龙混杂,产品良莠不齐的情况,一些不符合PoE供电标准的PoE交换机开始出现。

  二、PoE供电过程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PoE的供电原理和过程。

  当在一个网络中布置PSE供电端设备时,PoE以太网供电工作过程如下图所示。

交换机

  1、 检测

  一开始,PSE设备在端口输出很小的电压,直到其检测到线缆终端的连接为一个支持IEEE 802.3af标准的受电端设备。

  2、 PD端设备分类

  当检测到受电端设备PD之后,PSE设备可能会为PD设备进行分类,并且评估此PD设备所需的功率损耗。

  3、 开始供电

  在一个可配置时间(一般小于15μs)的启动期内,PSE设备开始从低电压向PD设备供电,直至提供48V的直流电源。

  4、 供电

  为PD设备提供稳定可靠48V的直流电,满足PD设备不越过15.4W的功率消耗。

  5、 断电

  若PD设备从网络上断开时,PSE就会快速地(一般在300~400ms之内)停止为PD设备供电,并重复检测过程以检测线缆的终端是否连接PD设备。

  三、非标PoE交换机的安全隐患

  非标PoE交换机供电是相对于标准PoE交换机供电而讲的,它的内部没有PoE交换机控制芯片,没有检测这一步骤,不管IP终端是否支持PoE交换机都会给它供电,如果IP终端不支持PoE交换机供电,就很有可能烧毁网口。

  1、少选非标PoE交换机

  选择PoE交换机时尽量选择标准的,具有以下优势:

  l 供电端(PSE)与受电端(PD)可动态感知并调整供电电压;

  l 有效保护受电端(通常是IPC)不被电击烧坏(其它方面还有短路、浪涌防护等);

  l 可智能检测终端是否支持PoE交换机,在接入非PoE交换机终端时不会供电;

  非标PoE交换机通常为了节省成本,并没有以上安全措施,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不用假PoE交换机

  假PoE交换机设备只是通过一个PoE交换机合路器将DC电源合并到网线中,不能通过标准的PoE交换机来供电,否则设备会烧坏。在工程应用中,不仅要尽量选择标准的PoE交换机,还要选择标准的PoE交换机终端。

PoE

  四、非标PoE交换机的常用辨别方法

  那么如何分辨非标PoE交换机呢?以下几个方法可以尝试。

  1、看电压

  首先从供电电压粗略判断。凡是供电标准电压非48V的,都是非标产品,比如常见的12V,24V供电产品。但48V供电也未必就一定是标准PoE产品,这就要用到万用表这类电压测量工具来鉴别究竟。

  PoE交换机供电标准

  2、用万用表测

  启动设备,将万用电表调至电压测量档位,用万用电表两表笔分别点触PSE设备供电脚(通常是RJ45端口的1/2,3/6或者4/5,7/8),如果测出有48V或其它电压值(12V、24V等)稳定输出的设备即是非标产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PSE不对受电设备(这里为万用表)做检测,直接采用48V或其它电压值供电。

  万用表检测

  反之,如果测量不出电压,万用表表针在2~18V之间跳动,则为标准POE。因为在这个阶段,PSE在对PD端(这里为万用表)进行检测,而万用电表不是合法的PD,PSE不会供电,无稳定电压产生。

  3、看外观

  一般,正规厂商都比较注重品牌形象,产品外观也都比较精致,显示出其专业度。品牌厂商生产的PoE交换机一般都有底部标贴,产品命名上会带-P、PWR、-POE、-XP等字母,或者在交换机前面板产品描述中带POE字样。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很可能买到了杂牌或非标PoE交换机。

  五、专业检测:采用专业测试仪

  以上为常用的较为简单的PoE交换机辨别方法。对于专业厂家来说,还可以采用Sifos等专业测试仪来验证PoE PSE/PD设备是否符合IEEE802.3at/af国际标准的要求。

  IEEE802.3at/af标准里面规定了容性、阻抗、电流、电压、功率以及时序参数的范围限值,专业测试仪提供了一套全自动化的测试方法,可以一目了然自动评判是否通过了标准测试。但这类专业测试设备较为昂贵,目前业界只有华为、ONV/光网等少数企业采用。也有第三方机构可以提供此类测试服务,但费用昂贵。

PoE

  怎么看是不是POE交换机?简单的看POE交换机一般在铭牌上得标注,如果没标注。如果有两台可以采用拔掉1台电源用网线连接的方式去测试,如果拔掉电源的还能供电就是POE的了,反之,就不是带POE的交换机!

  为避免买到假的PoE交换机或非标PoE交换机,诚挚建议用户朋友们从正规渠道购买品牌厂商生产的产品,以绝后患,ONV/光网视16年专注于安防传输行业,集网络供电与光通信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