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真有效值测量如此重要

楼主(2019-04-24):
FLUKE的数字万用表和钳表有平均响应和真有效值之分,如大家最熟悉的F15B+/F17B+系列就是平均响应原理的万用表,F115C/F117C系列则是真有效值万用表。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用户该如何做出选择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真有效值测量如此重要?

什么是有效值?

交流电流i通过纯电阻回路R在一个周期T内产生的热量与一直流电流I通过同一电阻在同一时间T内产生的热量相等,则称I的数值为i的有效值。

平均响应测量原理:

对于下图而言,峰值是有效值的1.414倍,有效值是平均值的1.11倍,这个值也是正弦波的波形因数。所以对于正弦波来说,可以采用平均整流原理来测量有效值。用公式表示为:

测出平均值后乘以1.11得出有效值,这种技术也被称为“平均读数,按有效值校准”,问题是这种测量方法只适用纯正弦波。

真有效值测量原理:

对于下图的波形,波形因数=有效值/平均值=1.82,如果使用平均响应法测量,仍然会以平均值乘以1.11,得出的有效值和真实有效值有很大的误差,所以必须采用真有效值法测量,用公式表示为:

这种测量原理决定,对于所有特征的波形都可以直接测量有效值。

结论:

对于直流信号或标准正弦波来讲,不管是真有效值还是平均响应的仪表都能准确测量,但是对于畸变波形,或典型的非正弦波如方波、三角波、锯齿形波,只有真有效值仪表才能准确测量。下表可以看出典型的几种波形,使用真有效值表和平均响应表测量读数的差别。

在住宅、商业等场合电气信号一般为标准正弦波,但是在有非线性负载或设备的工厂或车间,由于不平衡负载的影响,以及变频驱动或逆变设备等的干扰,造成电力系统信号的畸变。这种情况需要用真有效值的仪表才能保证准确的读数测量。

网友A:
学习了,赶紧收藏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