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明电磁流量计不能用铁质导管的原因

楼主(2019-04-24):
      关于电磁流量计的导管,用户经常会询问为什么电磁流量计的导管不能用铁材质?针对这个问题就简要明了的分析一下:

       导管的主要作用就是导电性液体的流动通道,直接联系着流量计能否正常的运行。所以整个导管必须选择不导磁、低导电率的材质,否则就会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结果,甚至不能正常使用。对于导管来说,除了这些必要条件外,还要注意要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这样应用效果会更好。

       电磁流量计是以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为依据而设计并应用的。当导电流体通过磁场时,会形成电动势,在磁场强度和管道的横截面积一定的前提下,通过电极所测得的电势,即可推算出流速以及流量计。那么,若是管道为铁等导电材质时,流体中的电流会被短路,从而无法进行测量。

网友A:
不锈钢管道也是导电材料,但为什么能用呢?关于电流短路这个,说不通

网友B:
这个我也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