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项目分享】+也谈NPN/PNP三线制传感器

楼主(2019-04-24):
也谈NPN/PNP三线制传感器

一项目中使用两个欧姆龙E2B系列C型接近开关,用于无杆气缸开/关位置检测,见图1,信号接入ABB机器人DSQC1030标准IO板。在实际调试中,费了一番功夫,才发现选型错误,使用的接近开关是NPN型,见图2,实际需要的是PNP型,这就导致IO版无法采集气缸位置信号。

图1 接近开关安装示意图

图2欧姆龙接近开关订货号

1.  NPN和PNP传感器地区别

NPN、PNP型传感器都是相对于三极管来说的,所以首先了解一下三极管,不同的是控制电流方向相反。简单说,NPN型传感器输出是低电平,PNP型传感器输出是高电平,见图3。

图3 NPN、PNP三极管

图4 NPN、PNP型传感器接线图

以欧姆龙E2B系列接近开关接线图为例,见图4、图5,以常开型为例加以说明。结合上述三极管的阐述,可以得知,图5中左图即B型E2B传感器为PNP型,右图即C型E2B传感器为NPN型。

图5 欧姆龙E2B系列接近开关接线图

2.  PLC DI模块的选择使用

在自动化行业中,一般三线制传感器信号都要经DI模块采集送至PLC,参与逻辑控制。PLC的DI模块一般有漏型和源型分类这一说,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欧系和日系,对此的定义是相反的。西门子PLC是以DI通道为参照对象,电流流入DI通道是漏型, 流出DI通道是源型;而三菱的PLC是以COM端为参照对象,与西门子PLC相反。所以在PLC、传感器设计选型时,要注意两者之间的相互匹配。

3.  PLC DI模块类型举例

本人西门子PLC1200、300用的比较多。S7-1200输入端既支持漏型也支持源型,也就是说既可以接NPN传感器也可以接PNP的传感器,如图6、图7。

图6 CPU1215参数

图7 SM1221 DI模块参数

西门子1200官方样本中,给出了漏型的DI通道接线图,见图8。

图8 1200PLC 漏型DI通道接线图

300PLC的大部分DI模块均为漏型(应该选取PNP型的传感器),在硬件组态时不提示输入信号类型时,就是默认为漏型的意思,如:6ES7 321-1BL00-0AA0;S7-300的源型DI模块(应该选取NPN传感器),如:6ES7321-1BH50-0AA0;源型/漏型两用式DI模块(既可NPN也可以PNP型传感器):如:6ES7321-1BP00-0AA0。具体信息和接线,请参考300PLC设备手册,这里不再详细列举。可以看出西门子PLC所谓的漏型输入是以DI通道为参照对象。

再以三菱FX3U系列CPU为例加以说明,见图9。参考三菱PLC官方硬件手册,可以看出日系PLC是以COM端为参考对象定义漏型/源型DI信号的。

图9 三菱FX3U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DI通道接线

4.  ABB机器人DSQC1030标准IO板

本项目中欧姆龙三线制接近开关信号接入DSQC1030标准IO板,见图10,这里需要介绍一下。

图10  DSQC1030标准IO板

DSQC1030标准IO板作为欧系产品,结合图10,其DI通道共用GND作为公共端,可以称之为漏型输入,此DI通道只能接受PNP型三线制传感器信号,而NPN型的不行。

此时,可以得出结论,项目中所使用的欧姆龙E2B系列 C型(NPN)接近开关,属选型错误,DSQC1030标准IO板不可能检测到实际信号,应选用欧姆龙E2B系列 B型(PNP)接近开关。

5.  总结

本文结合实际项目,可以较为清晰的理解NPN、PNP三线制传感器的区别。实际工作中,最好不要死记硬背,要更多的结合设备手册、原理图和接线图来指导设计选型、接线调试等;另外还要注意到欧系与日系PLC所谓的漏型和源型DI输入,参照不同,恰好相反。

网友A:
楼主图文结合总结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
全是干货呀!

网友C:
这个讲解的非常好。

网友D:
我们过去在学习和教学中,欧系没有“源型”和“漏型”的说法(日文汉字),只有PNP与NPN之分。以信号发生源头的特性来定义,必须PNP对PNP,NPN对NPN。只有日系的PLC和传感器才有“源型”和“漏型”的说法,而且定性还要区分是信号发生端还是信号接收端,搞到新手一头雾水。欧洲人比较严谨,不会让人搞错,到了现场再发现错了。

我很奇怪西门子的1200和1500怎么会出现了“源型”和“漏性”日文汉字,然后定义还跟日系原意是反的?哪一个英文单词对上的?烦请西门子PLC能把“德国人”的“英文”原文放上来,给我们大家学习一下。

日系欧系打架,中国人被糊涂了。

网友D:
欧系控制系统,0V是公共端,EMC还要求接PE。PNP也是0V是公共端。欧系要求就应该是PNP的接法。在欧系日系混用的情况下,不该用NPN,因为多个NPN接在一起,电源高为公共端了。即使现在有些也能用上,但是这个高电压公共端与PE的0V公共端形成极间电容,启动瞬间会走电容烧电气。NPN基本上只能用在纯日系设备。

更别说欧系设备居然也要跑出了“漏型”了。

以后工控行业别在出现“源型”“漏型”这种不规范不统一的让人产生歧义的说法,统一以PNP对PNP,NPN对NPN,谁还会再搞错,让中国人吃了这个亏?

网友D:
2000年初,上海市重点工程外滩苏州河口水闸自动化项目,离要求竣工的日子只剩下1个多月,某家欧系送来的光电开关PNP与现场的日系三菱PLC配不上( NPN) ,重新订购因为是进口品牌交货周期2个月(在欧系NPN是特殊系列),现场总工程师为此开现场办公会议,点名批评了传感器选型,并紧急寻求对策。。我们通过一个电阻配压临时供调试,并加急从国外进口NPN的光电传感器赶上验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0年初,上海市重点工程外滩苏州河口水闸自动化项目...

其实也可以用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D:
是的。

只是加继电器是要改图纸的,不改图纸只能是临时调试用。

楼主写得很好,能够把这趟浑水自己搞明白了。其实不用看源型漏型,就是PNP对PNP,公共是0V,看到欧系就想到要用PNP。

至于日系,他们也在改进,增加了PNP,以便与欧系兼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只是加继电器是要改图纸的,不改图纸只能是临时调试...

日系也可以用PNP,首先PNP输出的高电平

网友F:
不错不错,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G:
打扰,加点儿分儿.打扰,加点儿分儿.

网友:
可以考虑继电器转一下啊

网友H: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文结合总结的很详细,学习了。

谢谢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J:
这个PNP/NPN我是理论上一直没有搞明白,实际工作中一般关注输入输出接受的是高还是低电平,还是两者均可。

涉猎面窄,只知道原来三菱FX2n系列输入低电平有效(早已退市,现在基本看不到了),不接受高电平。其他常见品牌PLC输入信号基本高低电平都可以接受

问题主要存在晶体管输出型PLC,选了NPN或者PNP输出,那么驱动的外围电路就要配合。(偷懒,不愿意搞明白这些的时候,能选择继电器输出型就优先选用继电器输出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个PNP/NPN我是理论上一直没有搞明白,实际工作中...

我都是记住,高低电平的区别,其他从来不记得。我认为这样好区分PNP,npn

网友K:
npn 输出0v  pnp 输出24v  这样理解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K:
npn 输出0v  pnp 输出24v  这样理解不是...

是的,这样比较方便,其实这个总结的不错,但是大道至简的原则,越复杂的东西,我们应该越简单来记住。

层主不错总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K:
npn 输出0v  pnp 输出24v  这样理解不是...

这就是现在自动化行业的普遍问题:现在PLC与变频在同一个现场使用已经很普遍了,在变频端,0V是公共端,而在PLC端的NPN却是出信号端,NPN的公共端在24V,两个公共端混乱接法很容易引起干扰甚至变频启动瞬间烧东西,我一直在呼吁NPN该尽量少用了该淘汰了,更要禁止使用“源型”“漏型”这种容易让人搞错的不规范的表述。

网友L:
回复内容:正解,简单最重要

引用 网友K:
npn 输出0v  pnp 输出24v  这样理解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Mars-chan  npn 输出0v...

为什么NPN的要少用。

目前某些伺服驱动器可以接PNP也可以接NPN,

我们可以这样建议,应该建议PLC厂家,同时支持PNP和NPN

网友M:
回复内容:这个肯定不好统一的,欧系、日系、韩系还有国产涉及的比较多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npn 输出0v...

网友M:
回复内容:加个中继省事些,干扰还小,一个也就十来块钱

引用 网友N: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加个中继省事些,干扰还小,一个也就十来块钱对...

继电器寿命有限,另外继电器会影响反馈时间

网友M:
回复内容:哦,那看来精度要求高的还得仔细考量考量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加个中继省事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哦,那看来精度要求高的还得仔细考量考量对: ...

这个不用加继电器,如果要求反馈速度,寿命,淘宝,有专门的npn转PnP的和PnP转npn的电路板

网友L:
某宝很强大,买什么有什么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哦,那看来精度...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也是遇到接近开关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回复内容:具体是什么问题说来看看

引用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也是遇到接近开关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P(2019-06-13):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0年初,上海市重点工程...

这个对头、其实就是负载的使用关系都是0没法控制、肯定要1个0一个1,转换也只是权宜之计,一个点您随便玩、100个点很麻烦......

网友Q:
输入是讲源型 漏型  输出才讲PNP  NPN  现在1200  都支持两种方式  就看你怎么接了

引用 网友D:
我们过去在学习和教学中,欧系没有“源型”和“漏型”的说...

网友R:
吸收了一波知识

网友S:
讲解的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T(2019-07-19):
楼主威武,讲解精细,图文分析易懂易学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是的。只是加继电器是要改图纸的,不改图纸只能是临时调试用。楼主写得很好,能够把这趟浑水自己搞明白了。其实不用看源型漏型,就是PNP对PNP,公共是0V,看到欧系就想到要用PNP。至于日系,他们也在改进,增加了PNP,以便与欧系兼容。

请教一下,两线制传感器和三线制传感器的区别,我理解的是两线制可以不考虑plc的输入形式,不管是npn还是pnp的,但是和三线制的本质区别在哪,为何到现在还会出现

网友V:
楼主图文结合总结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W(2019-08-21):
赞一个

很常用的一类检测设备,信号接入好多人都会出现问题

楼主图文并茂,解析到位

网友X:
进来看看学一下 弄点积分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0年初,上海市重点工程...

高要求的场合还真转不了   继电器动作与延时   有些场合传感器连NC  NO都不能混用

网友Z:
长知识,不错的帖子

网友AA(2020-01-21):
细微处见问题,小问题引申大内容。

网友AB(2020-02-22):
学习了,一直都没搞清这个问题。

网友AC:
好好好,看一下。

网友D(2020-05-14):
这个帖子放到现在,悲剧的是大家到现在还是没有认清楚,这是西门子样本上的错误,PNP就是源型,NPN就是漏型!你西门子要么不要用源型、漏型表达,如果要表达,就要在中国市场上大家认知统一起来表达,而不是把中国工程师们越搞越糊涂。为什么我来肯定PNP就是源型,而否定西门子样本上的表达?因为我们是做编码器的,编码器讲编码逻辑地,PNP是正逻辑,源型。而NPN是负逻辑,漏型!漏型逻辑就要用上补码,不然解码出来后是乱码。这编码器的编码是不能错的。我不知道西门子样本上反过来表达的,PNP是漏型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D:
标准化是做工业化的基础,是工业1.0时代的标志。

一个传感器是源型、漏型的概念,都搞得几年了还乱哄哄的,公说公婆说婆的,害得工程师们买错了规格,还要讨论是不是要用继电器转一下,我都怀疑我们还谈什么工业4.0?工业1.0时代的工业标准化概念都没有意识。

网友AD(2020-07-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E(2020-08-23):
学习了,蛮详细

网友AF(2020-10-12):
不错不错!!,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AG(2021-02-21):
简单一点比较好,反反复复的记晕了

网友AH(2023-03-27):
支持楼主,写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