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白屏问题

楼主(2019-04-24):
维纶通触摸屏TK6071IP首次下载程序进去,显示白屏并显示设备无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可以贴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B:
楼主没有下载程序的时候触摸屏正常吗?,是显示开机画面吗?

如果没有下载程序的时候正常,那么重新下载一下。在试一试,下载过程中哪里也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