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都是要做哪些电力实验详细

楼主(2019-04-25):
序号 试验项目  测试设备   技术指标      备注
1  绝缘电阻测量  模拟式兆欧表 500-2500V   短路电流不小于1mA
数字式兆欧表   10000MΩ
2  直流耐压直流泄漏测量 直流电压发生器  60KV 2mA 避雷器试验纹波系数不大于1%
            纹波系数不大于3%
3  交流耐压试验装置   控制台、调压器试验变压器 100KV 10/50KVA  波形畸变小于5%
4  试验电压测量  高压分压器测量系统  不确定度不超过2%
     万用表      准确度:0.5级
     电压互感器      准确度:0.2级

5  直流电阻测量  直流电阻测试仪   1A-5A、10μΩ-200Ω   0.2级
7  变压器变比测量  变压器变比测试仪   测量范围:1-100

互感器变比测量时按互感器测量有关要求选型 选择CT伏安特性测试仪可以测量变比,伏安特性 5%、10%误差曲线 准确度:0.2级

8  变压器空载、短路阻抗试验 变压器空负载测试仪 准确度:0.5级
9  电压互感器耐压试验 三倍频电压发生器   电压范围:0-300V  输出容量:5KVA
10 高压开关机械动作特性测量  高压开关特性测试仪 时间测量:±0.1ms   速度测量不确定度:1%
11  真空开关断口耐压试验   断口耐压试验装置 准确度:3.0级

12  导电回路接触电阻测量   回路电阻测试仪   准确度:0.5级  输出电流不小于100A 1μΩ-2MΩ
13  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测试  有载分接开关测试仪
 14  真空开关真空度测量  真空度测试仪 1*10-1--------1*10-5 Pa
15  微电流测量 自动或遥控换档直流微安表  0-200-2000μA  准确度:0.5级
16  接地电阻测量 接地电阻测试装置或测试仪
17  介损及电容量测量  高压电桥  准确度:2%D+0.0005(正)D为读数 2%D-0.001(反)
18 避雷器持续电流测量  氧化锌避雷器测试仪
  直流参考电压试验倍直流参考电压下漏电流试验

19 绝缘油介电强度试验  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 准确度3.0级
20 红外测温     红外热像仪    分辨率:1.0℃   推荐配置※
    点温计    准确度:2%   推荐配置※
21 电缆故障探测 电缆故障测试仪      最大误差:±10m ±1m
           电缆路径仪
22 电流测量 钳形电流表

23 SF6开关水分测试 SF6露点仪/SF6微水仪 1℃ -60----20℃

24 SF6泄漏测试 SF6红外线测试仪IAC510 1ppm 1mg/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