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的基本介绍

楼主(2019-04-25):
特点
    孔板流量计是由节流装置和差压计或者由节流装置与差压变送器连同二次表共同组成。孔板流量计的使用历史悠久,在国际,国内都已标准化。孔板流量计是差压测量时一次元件,人们利用它在管道内使流体产生压差。利用导压管把节流装置前后产生的压差传送给差压变送器,再输入到二次仪表,便显示出管道内流体的瞬时流量或累计流量。利用调节仪表也可以对流量进行调节。节流装置结构简单,测量准确,使用可靠,检修、维护都很方便。
用途
    LG/FB型标准环室孔板、法兰孔板节流装置是无刻度的流量测量装置,它与气动、电动差压变送器或双波纹管差压变送器配套使用。在冶金、化工、石油、电力工业系统连续测量介质温度≤400℃的液体、气体、蒸汽流经孔板所产生的压差,由变送器将该压差讯号转换成比例的输出信号,再有二次仪表或调节器,对被测量流量进行记录,指示或调节。
工作原理
      孔板流量计是人为的在介质流通的管道内造成节流。当被测介质流过节流装置之后,造成一个局部收缩,流束集中,流速增加,静压力降低,于是在孔板的上、下游两侧产生一个静压力差。这个静压力差与流量之间呈一定的函数关系,流量愈大,所产生的静压力差愈大,因此通过测量差压的方法,就可测是流量。
结构特点
1、环室取压标准孔板
属标准孔板。由于实现了环室取压,提高了测量精度,缩短了安装时所需zui小直线管段长度,可在各部门普遍应用。
2、角接单独钻孔取压标准孔板:
属标准孔板。当管径在400毫米以上时,多采用此种形式。取压方式为法兰单独钻孔取压、圆形均压环取压或方形均压环取压。孔板形式可为带柄孔或非标准的圆缺孔板等。
3、法兰取压标准孔板:
属标准孔板。它不论管道直径大小,其上、下游取压孔中心均位于距孔板两侧端面各式各1时(25.5mm)处,炼油系统普遍采用此种形式。
4、径距取压标准孔板:
属标准孔板。取压方式为管道取压。上游取压孔中心位于孔板前面一倍管道内径处。下游取压孔中心位于距离孔板后端面为管内径之半的地方。
5、小口径孔板:
属非标准孔板。用于测量10毫米至50毫米管径内流体的测量。
6、双重孔板:
是由相互按一定距离安装在直管道中的两块标准孔板组成。依流束方向而言,前面的孔反称为辅孔板,后面的孔板称为主孔板。辅孔板的截面比m1大于主孔板的截面比m。两块孔板构成了类似带液壁的喷咀。它用于低雷诺数流体或高粘度的流量测量。
7、圆缺孔板:
属非标准孔板,适用于脏污的、或有气泡析了的、或含有固体微粒的流体流量的测量,其测量精度较低。
8、锥形入口孔板:
属非标准孔板。圆形锥与中心线夹角呈45°,这种锥形入口孔板能适用于雷诺数很低的场合,但管道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
9、其它。
特点
1)标准孔板--具有测量精度高,安装方便,使用范围广、造价低等特点。广泛应用与各种介质的流量测量。
2)标准喷嘴--具有耐高温高压,耐冲击,使用寿命长,测量范围大,测量精度高的特点。适用于电厂高温高压蒸汽流量,热网管路,流速大的流体流量测量。具有两种形式:A:ISA1932 喷嘴(标准喷嘴)B:长颈喷嘴。
3)经典文丘里管文丘里喷嘴--具有压力损失小,测量精度高,前后直管长度短,使用寿命长的特点。

网友A(2019-06-09):
还应加上环形孔板,它改变了孔板中心开孔节流模式,在管道中心放置圆形阻流板节流元件,流体在阻流板边缘与管道内壁构成的环形通道发生节流,在阻流板上下游两侧产生差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