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输入端接整流桥

楼主(2019-04-25):
西门子224cpu 标牌写明 电源供电是85-264vac   前端接了个整流桥 输出直流260v    无论接260v直流 还是220v交流 PLC都可以正常工作  为什么不直接接220v 市电  前端加个整流桥的作用是什么  会起到隔离干扰的作用么

网友A:
整流的目的是交变直流,输出稳定直流电源,直接接市电,能保证电压稳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的目的是交变直流,输出稳定直流电源,直接接市电,能...

-------------------------铭牌上写明电源电压是交流 为什么输入直流也PLC也可以正常工作啊

网友C:
这是一种共用直流母线的模块。直流260V不是通过整流桥就能获得的,有电容滤波才得到接近交流峰值的直流电压。凡是这种模块都是输入直流电压的,铭牌标明的交流85-264V,指的是整流模块的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