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端接整流桥的作用?

楼主(2019-04-25):
西门子224cpu 标牌写明 电源供电是85-264vac   前端接了个整流桥 输出直流260v    无论接260v直流 还是220v交流 PLC都可以正常工作  为什么不直接接220v 市电  前端加个整流桥的作用是什么  会起到隔离干扰的作用么

网友A:
整流桥的作用主要是交流AC变直流DC

网友B:
因为现在电源变换技术最广泛使用的是交流变压器和开关电源,50Hz变压器体积大,在小功率设备中没有优势。开关电源,体积小、电压范围宽,成本低廉,得到最广泛的应用。而在开关电源中DC/DC电路结构最成熟,所以把交流通过整流滤波得到直流,再变换电压成本低廉。

网友C:
主要变流 ....

网友D:
整流整流就是要交变直,还有直接通市电也不稳定吧会有一定的干扰的

网友E:
回复内容:解释的很详细,又学习了

引用 网友F:
PLC内部各模块供电   CPU(引脚特别多的那个集成...

网友G:
开关电源输入220V交流电源经过整流桥之后测的电压应该在250V左右,然后经过滤波电容之后达到峰值会在300V左右,你直接接260V直流电,整流桥就相当于直通,260V直流可以推动开关管工作,所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H:
交流电源经整流模块输出直流电源到直流母线,其他模块共用这个直流电源,省去了其他模块开关电源中的整流滤波电路,这种结构在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应该较多。

你所谓前端整流桥就是整流模块,其中不只有整流桥,还有滤波电容,否则电压不会是260V。如果只有整流桥,那么滤波电容就在各个挂在直流母线上的模块中。没有滤波电容,220V全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是200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交流电源经整流模块输出直流电源到直流母线,其他模块共用...

对,是这样的,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J:
回复内容:初学者涨知识了,感谢!

引用 网友F:
PLC内部各模块供电   CPU(引脚特别多的那个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