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电脑和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9-04-25):
我简单写了个程序,想下载到三菱PLC的FX1N里,连接好连接线后,下载弹出如下的信息框,求大神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按弹框提示一个一个排查

楼主:
PLC电源显示正常,是我二手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弹框提示一个一个排查

你能回答的有建设性一点的嘛,我要是懂怎么解决就不来这里求大神了

网友B:
用的PLC下载口直接连的吗?下载线是不是正常能用

网友C:
首先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去看看,对应的驱动有存在吗?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C:
双击箭头指示:

选择正确通信方式(USB或者串口方式)

最后点击通信测试: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编程软件,但是都一样,要确保通信线正常,对应驱动安装成功,应该就没啥大问题

网友D:
先让PLC与电脑连接起来,然后右键计算机图标,选管理,查看USB接口中属于PLC的接口,浏览本地文件更新驱动,若不成功则网上搜索驱动安装即可!还是不行,那可能是在软件中与PLC连接配置没匹配上!

网友E:
兄弟,你先去把你的PLC类型修改一下。你的PLC类型设置和你的控制器不匹配

网友F: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G:
LC电源显示正常,是我二手买来的

网友H:
通讯问题.查手册

网友I(2019-08-19):
确认plc 型号有没问题。确认驱动有没装好,确认端口设置有没问题

网友J:
确认型号,链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