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原因会造成耐高温布袋损坏?

楼主(2019-04-25):
哪些原因会造成耐高温布袋损坏?

耐高温布袋的清灰采用高频振动、将进入耐高温布袋表面的较大的灰尘粒子尽量清理、并不会对纤维的缠结牢度产生影响、保持耐高温布袋良好的耐剥离性。耐高温布袋的烘干采用110℃左右热空气烘干、保持耐高温布袋的尺寸稳定性、烘干后耐高温布袋不变形、不回缩。耐高温布袋的修理对由于使用产生的磨蚀、孔洞等破损耐高温布袋进行修理、保证很高的回用率。

耐高温布袋不笔直会构成耐高温布袋与耐高温布袋之间,耐高温布袋与壁板之间长时间冲突,致使耐高温布袋损坏。喷吹管歪斜,喷吹气压过高或喷吹频率过高,易构成袋口环状破损,乃至袋头和袋身别离。耐高温布袋寿命短、易破损等缺点的产生,从使用后的耐高温布袋进行分析结果看,大多数情况是在超越耐高温布袋性能的工况条件下进行使用所造成的,特别是由于高温的影响造成耐高温布袋寿命短的实例很多。由于管理上的偏差,气体温度往往会长时间在超越耐高温布袋耐热温度的状态下频繁变动,所以应选择用耐热性比较高的耐高温布袋为宜。

耐高温布袋具有涤纶纤维的可纺性和耐磨性外,其特点是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能和难燃性、不熔性。防止耐高温布袋堵塞和侵蚀发生,积灰严峻时会影响主机的出产。但主要取决于滤料。骨架是滤袋的肋骨,骨架的质量直接影响滤袋的工作状态与使用寿命。除尘器滤袋的安装情况,在使用后是否有掉袋、松口、磨损等情况发生,外表光洁挺直。处理相同烟气量所需过滤面积小于反吹风袋式除尘器,选择出适合于应用条件的滤料。是滤袋的关键。如果温度过高,所选用的除尘滤袋以超出正常使用温度,滤袋轻则缩短使用寿命,严重的会在短时间内烧毁。因此,在选用滤袋时相应要测定计算好除尘器进口温度,在选用相应的除尘滤袋。

目前在环保行业里,耐高温布袋的使用范围很广,占有市场的80%,所以如何提高耐高温布袋的除尘速率也就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布袋除尘器的除尘速率是衡量布袋除尘器性能基本的参数,它表示布袋除尘器处理含尘气体的能力,它与耐高温布袋的工作状态有关,并受粉尘性质、阻力、粉尘层厚度、滤料材质、过滤风速以及清灰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掌握耐高温布袋的选型技术至关重要。此外,花板孔存在差错,当花板也呈现2-3mm差错时,耐高温布袋就无法装置到位,会构成耐高温布袋冒灰或耐高温布袋与花板孔掉落,致使布袋除尘器无法运转。

耐高温布袋损坏的原因应从袋头、袋身、袋底三部分深入分析滤料损坏的形式,分析造成耐高温布袋滤料失效的过程原因,袋头的损伤主要由清灰过程中的机械运动造成,袋身的破损和气流分布不均匀、过滤风速过高、清灰压力有关,袋底的损伤是由于气流分布不均匀、清灰压力过高和灰斗设计不合理等。

耐高温布袋化学实验处理提取布袋样品、采用专业仪器化验检测耐高温布袋油污成分、从而选用相适应的洗涤原料、相应限度的洗净耐高温布袋而又不对耐高温布袋造成任何损害。耐高温布袋的清洗选用合适的洗涤原料并严格配比、低温水清洗、水流均匀、强度适中、对耐高温布袋没有机械损伤。

耐高温布袋等部件的温度不稳,烟气温度越高,则化学反应的速度越快,对氧反应和其他化学反应对比灵敏的滤料,在这样的操作条件下很简单损坏,然后导至其运用寿数大大减缩。除尘设备在运转时,有需要始终保持温度在标准以上,若是温度低于这一限制,烟气中的水汽就会浓缩,浓缩的水汽混合了浑浊的烟尘,就能够发生有腐蚀性酸露,腐蚀耐高温布袋或糊袋,构成耐高温布袋寿数缩短或除尘设备运转阻力加大,严峻的会使除尘器无法运转。除尘温度影响,烟气中带有火花往往会烧坏耐高温布袋。

一食斋不饥

五载尚书郎

一气不可兼

五色瑞轮囷

三元更废兴

四隅绿萍委

五酘未称醇

一饱欣有馀

二仪含皎澈

三月草萋萋

七雄方龙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