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台达和三菱的通讯线接口一样,但可以通讯么

楼主(2019-04-25):
请问一下我用台达的通讯线接在三菱FX1N的接口上,可以插进去,但是可以通讯上么

网友A:
通讯不上   通讯接口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B:
你可以看看通讯接线定义,两个不一样的,每家都有自己的定义,这样才显得有特色,除非是以太网的可以通用

网友C:
台达是RS232,三菱是RS422,不怕烧的可以混用。

HAVE FUN!

网友D:
不能用,插上没反应得,

网友E:
台达和三菱通讯线区别,建议楼主测量一下。

或者自己改改在再用。或者在淘宝买一个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台达和三菱通讯线区别,建议楼主测量一下。或者自己改改在...

没见过FX系列的?非要贴个接头都不一样的Q系列?

网友F:
还是淘一条吧,几十元钱不是很贵的,烧了通讯口就不合算了。

网友G:
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不合适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点,感谢

网友H:
只管看接头一样,就不看看一个是直连线,一个中间有“秘密”。两者肯定不是一回事了。

台达的电缆线,你自己尽管造。三菱的自造恐怕不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