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步科HMI,忘指导

楼主(2019-04-25):
请假大家一个问题步科HMI通讯內型中 RS485-4和RS485-2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 而采用四线连接时,与RS-422一样只能实现点对多的通信,即只能有一个主(Master)设备,其余为从设备,但它比RS-422有改进,无论四线还是二线连接方式总线上可多接到32个设备。

网友B:
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是两线制(以前有四线制接法,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现很少采用),多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这种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朴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个结点。在RS485通信网络中一般采用的是主从通信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很多情况下,连接RS-485通信链路时只是简单地用一对双绞线将各个接口的“A”、“B”端连接起来。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即2线的是半双攻的,发送时就不能接收,接收时就不能发送
4线的是全双攻的,能同时发送接收,也叫422

标红是划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是两线制(以前有四...

感谢,感谢。明白,get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

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是两线制(以前有四...

学习了,楼主说的很多,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Rs485-2

Rs422  三菱的下载口同一用的422!

我是工控分享,专注于工控姿势学习和交流wx:    gk-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