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星型卸料器有什么特点?应该怎样使用和维护?

楼主(2019-04-25):
不锈钢星型卸料器有什么特点?应该怎样使用和维护?

不锈钢星型卸料器又名电动卸灰阀、电动锁气器,本装置是除尘设备,输送、排灰、关风和其它设备给料的主要设备,适用于粉状物料、颗粒物料通过。其主要作用是起到排灰卸灰的作用,一般会和其他设备配合使用,是粉体工程专上的储存,给料,定量供料,气力输送和除尘设备系统中排灰的主要设备,此卸料器适用于粉状物和颗粒状物料,为环保,冶金,化工 ,粮食,食品,等工业部门广泛应用。

不锈钢星形卸料器装置是除尘设备排灰、送风和其它设备给料的主要设备,星形卸料器适用于粉状物料和颗料状物料。为环保、冶金、化工、粮食、食品等工业部门广泛应用。

不锈钢星型卸料器需要正确的使用和维护,以确保它的正常运转:

一、不锈钢星型卸料器适用于连续工作制,允许正反向运转。

二、输出轴与输入轴与其他零件配合时,不允许直接锤击,以防损坏。

三、在运输及安装过程中,应保持平稳、避免碰撞,以至造成壳体断裂、变形等。

四、不锈钢星型卸料器在投入使用后,6-10个月内,传动及轴承部件应补充注油(锂基润滑脂)(5.13)。若在环境温度较高、潮湿或空气灰尘过多时,应适当缩短   换油时间。

五、在使用过程中,如设备出现沿轴向漏风、漏灰等现象,可紧固压料盖螺丝(3.11)或重新   换盘根17.18)再压紧压料盖即可。

六、在运转过程中,避免因物料过长或超载引起的设备卡壳或电机短路,而导致减速电机的损坏,建议用户加装过载保护装置。

不锈钢星型卸料器运转平稳,噪音低。由于轴承、齿箱离开壳体一段距离,对于高温、润滑都有较大改善。不锈钢星型卸料器具有以下特点:

一、通过采用行星转动原理,输入输出轴在同一轴线上,而且有与电机直连一体的特殊性,因而结构紧凑、造型美观新颖,体积小,重量轻。

二、运转可靠平稳、噪音小、故障低、寿命长,齿合件采用轴承钢。使用性能好、耐磨性高。

三、轴承、齿箱、远离阀体,避免高温、灰尘的影响,前后端盖密封性能好,防止灰尘外泄,延长机件、润滑系统的使用寿命。

四、不锈钢星型卸料器具有过载能力强,耐冲击惯性力矩小,适用于启动频繁和反正转。

不锈钢星型卸料器工作原理:

①当上部料仓的物料靠自重落下充填在叶片之间的空隙中,随叶片的旋转而在下部卸出,因此,星型卸料器可以定量而连续地卸料。

②不锈钢星型卸料装置常用在气力输出系统中,对于压力输出系统或负压输出系统,星型卸料器可以均匀,连续地向输料管供料,以保证气力输出管内的气、固体比较稳定,从而使气力输送能正常工作,同时,又能将卸料器的上、 下部气压隔断而起到锁气作用。

由此可见,不锈钢星型卸料器是气力输送系统中常用的重要部件。

兽形云不一

何况二十五

共欢区宇一

种种无尺五

初鸣度必三

多不过三四

危石叠四五

其乐归于一

七十行欠二

初鸣度必三

不知皇甫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