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的隔离栅

楼主(2019-04-25):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图片中红色圈中的“  IN/CHK” 代表什么意思,谢谢微信图片_20190425110840.jpg

网友A:
倍加福的产品,看着应该是隔离输入信号的意思吧

网友B:
看着确实是输入信号,最好去官网下载手册看看

网友C:
in和out对应,八九不离十了,

引用 网友B:
看着确实是输入信号,最好去官网下载手册看看

网友D:
是输入信号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输入信号指示

-------------------------非常感谢

网友E:
倍加福的安全栅,信号隔离用的,具体怎么用要看说明书的,我虽然修过几个,但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用。

绿色PWR是电源指示灯,绿色表示电源正常。IN/CHK是状态指示灯,黄色闪烁应该是表示等待输入信号,红色表示故障是肯定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