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电机不转动

楼主(2019-04-25):
工控新手求助!!!用的是台达ASDA-B2伺服驱动器和DVP-SS2的PLC(NPN)。

电机寸动模式正常(P2-30置1有嗡嗡声,JOG模式能正反转)

用PLC驱动就电机不转,而且没有使能的嗡嗡声,也就是说Y2(Serve on)根本没有使能是吗?按照下图的程序测试,电机也没转动。

请问怎么解决啊??这应该是我接线的问题吗,附上我的I/O接线图。左边是X的接线,右边是DVP-SS2的I/O口。 Y的接线是+24V接UP,0V接地,Y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上,是哪里接错了吗,Y要接电源或者地的吗

楼主:
不是0V接地。ZP接0V,打错了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4/789478_1.shtml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