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点胶机针头怎么选择,怎么对针?

楼主(2019-04-25):
精密点胶机在点胶过程中,如果点胶机针头没有选对,就会出现胶点太小或胶点太大等问题,所以精密点胶机在点胶的时候怎么选择针头就尤为重要。

精密点胶机在点胶的时候需要根据胶水不同,选择不同的针头。瞬间胶是使用锥形斜式针头,如果需要饶性就选择pp针头。UV胶:使用白色活塞以及斜式针头,也可以定制遮紫外线的针头。光固化胶:使用黑色不透明的针头

精密点胶机针头选择方法。点胶胶点小,就挑选小号针头,压力小。短时间要求大点,就选择大号针头,压力大。需要长时间点高浓胶胶水,就选择斜式针头,压力大。点胶的时候需要设置点胶时间和粘度低的胶水,选小号针头,并根据需求设定时间。

常见点胶机针头大小的几种规格:

1、精密全不锈钢针头:规格从15G-25G

2、塑胶座精密点胶针头:规格从14G-34G

3、全塑胶斜式点胶针头:规格从14G-27G

4、铁氟龙针头:规格15G 18G 20G 25G

5、pp挠性针头系列:规格14G 15G 18G 20G 22G 25G

 点胶机对针的方法

精密点胶机通过系统控制可以自动进行对针。如果是在更换针头的时候需要对针,可以在更换针头以后在进行微调。精密点胶机配有偏差调节功能。如果遇到点胶机对针问题,最好找点胶机厂家进行指导再操作。

内容来源:http://www.szal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