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精密减速机固定联接件,这些是你该注意的

楼主(2019-04-25):
高精密伺服减速机固定联接件的安装及注意事项如下:

JG-3

一、螺纹联接的装配

1.螺纹联接要保证有合适的拧紧力。承受动载荷的、较为重要的螺纹联接,一般都规定有预紧力要求。高精密伺服减速机装配时必须按要求拧紧。对于没有预紧力要求的普通螺纹联接也应该有合适的拧紧力。

2.成组螺纹联接的零件,拧紧螺栓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并做到分次逐步拧紧。这样,有利于保证螺纹间均匀接触,贴合良好,螺栓间承载一致。

3.为了防止螺栓受振松脱,螺纹联接必须有合适的锁定措施。

1)加弹簧垫圈。

2)用双螺母锁紧。

3)用止退垫圈锁定。

4)用钢丝绑紧。

5)用保险垫圈锁定。

6)用开口销锁紧。

二、键销联接的装配

1. 高精密伺服减速机平键联结中,键的工作面是两个侧面。一般机械中要求键在轴槽中固定,在轮毂槽中滑动。在传递重载、冲击及双向转矩的机械传动中,应使键在轴槽中都固定。对于轮毂及键沿轴槽导向的机械,必须使键在轮毂中固定。在轴槽中滑动。修理装配中,通常都是重新加工键,用平磨单配键宽达要求。

2.斜键联结一般都应用于同轴度要求不高的联接件。它的工作面是上、下面,有1﹕100的斜度。键打入时,造成轴与轮毂间的压力而产生磨擦以传递转矩。因此,它的上、下两面与键槽的上、下两面贴合要好,一般要进行研磨。侧面与键槽间应有一定的间隙

3.花键联结时,花键轴、孔间的配合要求比较准确。装配时,必须首先清理凸起处的毛刺和锐边,防止产生拉毛和咬住现象。然后涂色检查孔、轴配合情况,通过装配,使花键孔在轴上能自由滑动。

4. 高精密伺服减速机锥销联接的锥销锥度为1﹕50,具有自锁作用,可保证联接件的定位精度。其定位精度主要取决于锥孔精度。用铰刀铰出的锥孔要求与锥销的接触面积大于60%,并均匀分布。

5.圆柱销联接时,销孔间的配合要求过盈。经拆卸失去过盈时,必须重新钻铰尺寸大一级的销孔,安装新圆柱销。

三、过盈配合的装配

过盈配合主要适用于受冲击载荷零件的联接,以及拆卸较少的零件联接。装配方法主要是

1.采用压力机压入装配。

2.温差法装配。

以上就是安装高精密伺服减速机固定联接件需要注意的事项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