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直线电机

楼主(2019-04-25):
三菱驱动器如何识别第三方的直线电机,使用手册没有说明,那位大神用过指导下。

网友A:
直线电机的说明书,看一下控制方式

网友B(2019-10-17):
三菱mr-j4系列驱动器直线电机需要指定的文件才可以(即三菱授权),一般状态下三菱不可以带第三方直线电机。三菱调试直线电机还是挺便捷,相比其他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