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如何用%调用程序

楼主(2019-04-25):
请教各位大神,abb机器人如何用%%调用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在RS里面直接编写,%你需要调用的例行程序%,然后导入示教器检查程序正确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RS里面直接编写,%你需要调用的例行程序%,然后导入示教器检查程序正确与否。

那能否能在示教器里写呢,要是每次用rs有点麻烦,请教同行?有办法吗?

网友A:
刚刚测试了下,没有找到%%这个指令,所以我复制粘贴了一条程序指令然后在示教器里面ADC直接编写,结构编译正确也可以使用。这个前提是你得熟悉你编写的内容,前面"part"编写出来,然后后面就可以正常添加进去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可以在RS里面直接编写,%你需要...

网友A:
回复内容:如果你找到了更合适的编写方式,可以相互沟通学习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可以在RS里面直接编写,%你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如果你找到了更合适的编写方式,可以相互沟通学习下。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可以在RS里面直接编写,%你需要... 内容的回复!-------------------------

我们可以添加 comment 指令,即备注指令,然后双击,去掉感叹号然后写入例如 %"m1:r1"%; 就好了。测试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