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台达plc跟组态通讯写入问题

楼主(2019-04-26):
台达16es2跟组态王通讯,可以读取到x和y的状态就是写入不了x的状态!求各位大佬怎么解决!以下上图上plc程序,图片顺序不对!上传程序

楼主:
只能读取到y和 x的状态!在组态王里边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A:
大哥,X这个在触摸屏上是无法写入的,X对应的是PLC上的物理输入点,没法在触摸屏上写入,只能做状态监控。

网友A:
但是Y是可以通过上位机写入的,既可以监控也可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Y是可以通过上位机写入的,既可以监控也可以写

您好,y怎么写入!把指示灯换成开关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但是Y是可以通过上位机...

麻烦您告诉我哪些可以读哪些可以写或者读写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除了X不能写(需要PLC上物理点实际输入或是有的PLC强制输入),别的基本上都可以读写,你不确定就多动手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X这个在触摸屏上是无法写入的,X对应的是PLC上...

网友B:
       X,Y都是PLC的输入输出,X作为输入只能用外部设备激活如(光电,接近,按钮)。不能直接从组态或者触摸屏写入。Y作为输出不能在触摸屏上做强制输入使用,但是可以读取。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X,Y都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如LD    X1——M1                   LD     M100——Y1

     如此 M1 M100在触摸屏上就可以当中XY使用

     触摸屏上一般就使用中间继电器或者数据寄存器就完全OK,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Y都是PLC的输入输出,X作为输入只...

Y点是可以通过触摸屏写入1或者0的,前提是你的PLC里面不能再控制,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元件读/写属性    这个手册里面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X,Y都是PLC的输入输出,X作为输入只...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2019-07-17):
你好能看下你建立的通讯用的哪个驱动嘛

楼主(2019-08-30):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看下你建立的通讯用的哪个驱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