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力矩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26):
请教一下,三菱MR-JE-A 伺服驱动器力矩控制模式下,模拟量力矩给定是19%,为什么伺服实际负载率很高,出现AL51.1过载报警,力矩控制不是应该力矩超过给定时速度会下降甚至停转吗。

网友A:
看看最大正转矩设置是不是100%,还有就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19%对应的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
你好,最大正转扭矩设置是100% ,输入电压在1.9v左右用软件监视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最大正转矩设置是不是100%,还有就是用万用表测量...

你好,我的伺服电机是反转,启动信号是RS2,如果反转的话是不是力矩指令和速度指令模拟量信号应该是负电压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看看最大正转矩设置是不...

反转怎么会负模拟量信号,是靠改变输入点决定的

网友B:
微信截图_20190427111239.png三菱MR-JE-A力矩控制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