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生成的变量标签都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9-04-26):
AB PLC I/O组态时,选择CPU后,会在全局变量中自动生成标签,这些标签都是什么意思,刚接触AB,简直小白的不行,望各路大神帮我解惑!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举例:Local:1:C,Local:1:I,Local:1:O。Local意思是本地机架,1是槽位号,C是组态(config),I是输入,O是输出,S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