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常见问题,工控老鸟分享

楼主(2019-04-26):
Q1、FX程序中要用到DRVI指令驱动Y0和Y1两个轴,都需要用到M8029来判断指令结束。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误动作或其他问题?

回答;每条DRVI指令下一行都紧跟着编写一个M8029,这两个M8029的动作是互相独立,互不影响的,第一个M8029只判断第一条指令的动作,不会影响第二条指令的判断。

Q2、DSZR指令是否可以把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给为同一个,这样还会有DOG搜索功能吗?

回答;DSZR指令可以把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给为同一个,还会有DOG搜索功能,需要注意的是不管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是否用同一个点,零点信号必须指定为X0-X7范围内的点。

Q3、FX系列PLC与电脑连接使用USB线连接时的驱动?

回答;FX3GA、FX3SA等PLC的内置USB口驱动文件一般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或C:\ProgramFiles\MELSOFT\EZsocket\USBDrivers这两个路径中,如果找不到,建议您电脑全盘搜索一下USBDrivers这个文件夹。

编程电缆FX-USB-AW包装中附带有驱动光盘。另外也可查看一下C:\MELSEC\Easysocket\FXOptionDrivers\FXUSBDRV或C:\ProgramFiles\MELSOFT\EZsocket\FXOptionDrivers\FXUSBDRV这两个路径,如果找不到,建议您电脑全盘搜索一下FXUSBDRV这个文件夹。

Q4、D1内存储的16位数字为10,如果进行32位运算时,D1内的数据有变化吗?

回答;32位运算占用2个寄存器,例如使用D1,实际也会占用D2。如果数据大小超过16位,只取D1的话得不到正确的数值,并且必须使用32位的指令进行运算。如果数据未超过16位,只取D1也可以。

Q5、X77,Y77后再加扩展,编号从多少开始?

回答;各基本单元中,都按照X0-X7、X10-X17...、Y0-Y7、Y10-Y17...分配了8进制的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的编号。故X77后扩展输入点,从X100开始,Y77后扩展输入点,从Y100开始。

Q6、FX3U-485ADP-MB这类通信适配器可以直接与FX3U-80MT连接吗?

回答;FX3U-485ADP-MB与FX3U-80MT之间连接需要配置功能扩展板,如:FX3U-CNV-BD 、FX3U-485-BD 、FX3U-232-BD 、FX3U-422-BD 、FX3U-USB-BD 、FX3U-8AV-BD , 任选1个即可。

 Q7、FX系列编程电缆问题?

回答;FX1S、FX1N、FX1NC、FX2N、FX2NC、FX3G、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电缆型号是FX-USB-AW(PLC侧为RS-422接口,电脑侧为USB接口)推荐使用。如果需要使用电脑侧RS-232C接口连接可以使用 F2-232CAB-1 加 FX-232AWC-H (或者 FX-232AW 、或者 FX-232AWC )加 FX-422CAB0 。(PLC侧为RS-422接口,电脑侧为RS-232C接口。)

Q8、FX3U-4AD-TC-ADP的分辨率是多少?

回答;FX3U-4AD-TC-ADP的分辨率:K型 0.4℃、0.72℉;J型 0.3℃、0.54℉。

Q9、FX3U-4AD-PT-ADP的A/D转换时间是多少?

回答;FX3U-4AD-PT-ADP的A/D转换时间: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20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FX3G可编程控制器:25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

Q10、FX3U-4AD-PT-ADP的分辨率是多少?

回答;FX3U-4AD-PT-ADP的分辨率:0.1℃、0.18℉。

Q11、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中,是否可以指定数据寄存器(D)的位?

回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中,可以直接指定数据寄存器(D)的位。 执行数据寄存器是位指定时,请在数据寄存器(D)的编号后输入“.”,然后接着输入位编号(0~F)。 可以使用的数据寄存器仅16位的有效。 请从低位开始按照0,1,2,…9,A,B,…F的顺序指定位编号。 例如:LD D0.3 OUT Y0 D0的第3位决定LD触点ON(导通)/OFF(不导通)。

Q12、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是否可以用变址寄存器(V、Z)进行修饰?

回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LD和LDI指令中使用的软元件,可以用变址寄存器(V、Z)进行修饰。(状态(S)特殊辅助继电器(M)、32位计数器(C)、D□.b不能修饰。)

Q13、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原点回归ZRN指令中,能否指定X010以后的输入编号或者辅助继电器等其它的软元件为近点信号?

回答;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原点回归ZRN指令中,如果将基本单元的X000~X007指定为输入信号,那么通过中断处理停止。 在指定了X010以后的输入编号或者辅助继电器等其它的软元件时,受到输入常数以及顺控程序的扫描周期的影响,原点位置的偏差可能变大。 指定X010以后的输入继电器为近点信号时,适用输入滤波器(10ms)。

Q14、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原点回归DSZR指令中,用DOG搜索功能时,如果没有检测到近点信号(DOG)时,会发生什么结果?

回答;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原点回归DSZR指令中,用DOG搜索功能无法检测出近点信号(DOG)时, 减速停止。此时,指令执行异常结束标志位M8329置ON, 结束指令的执行。

Q15、FX2N-2DA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时,如何进行错误检查?

回答;当FX2N-2DA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时,确认下述各项。 1)确认电源LED的状态。 亮起:扩展电缆已正确连接。 灭或闪烁:确认扩展电缆的正确连接。 2)确认外部布线。 3)确认连接到模拟输出端子的外部设备,其负载阻抗是否对应于FX2N-2DA。 4)使用电压计和安培计确认输出电压值和输出电流值。确认输出特性的数字到模拟的转换。当已转换的D/A值不适合于输出特性时,可对偏置和增益进行再调整。出厂时,其输出特性为DC 0-10V。

Q16、FX2N-2DA的处理时间为多少?

回答;FX2N-2DA的处理时间为:4ms/1通道。(与顺控程序同步)

Q17、FX2N-2DA的电源规格是怎样的?

回答;FX2N-2DA的电源规格:模拟电路,24V DC±10%,85mA(来自于PLC的内部电源);数字电路,5V DC,30mA(来自于PLC的内部电源)。

Q18、FX2N-2DA可以一通道使用电压输出,另一通道使用电流输出吗?

回答;FX2N-2DA,两个通道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的混合使用是可以的。

Q19、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对缓冲寄存器直接指定吗?

回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直接指定特殊功能模块和特殊功能单元的BFM(缓冲存储器)。BFM为16位或32位的字数据,主要用于应用指令操作数。 BFM是接着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模块号(U)和BFM编号(\G)后指定的。 (例如: U0\G0表示模块号为0的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BFM #0号) 此外,在BFM编号中可以进行变址修正。 指定范围如下所示。 单元号(U) ? ? ? ? ? 0~7 BFM编号(\G) ? ? ? ? 0~32766 MOV指令的例子 MOV K10 U0\G10 修正BFM编号的例子 MOV K20 U0\G10Z0

Q20、字软元件的位可以直接指定,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吗?

回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指定字软元件的位,可以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 指定字软元件的位时,请使用字软元件编号和位编号(16进制数)进行设定。 (例如: D0.0 表示数据寄存器D0的0位编号。) 在软元件编号、位编号中不能执行变址修饰。 对象的字软元件 : 数据寄存器或特殊数据寄存器 位编号 : 0~F(16进制) 例如: LD D0.F OUT D0.3

Q21、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指令的近点(DOG)信号,该信号的逻辑能否指定?如何指定?

回答;近点(DOG)信号的逻辑变更 [DSZR指令] 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DSZR)指令的近点(DOG)信号,该信号的逻辑由近点信号逻辑反转标志位的ON/OFF指定。 各脉冲输出端软元件所对应的近点信号逻辑反转标志位如下: Y000——M8345 Y001——M8355 Y002*1——M8365 Y003*2——M8375 OFF时: 正逻辑(输入为ON时,近点信号为ON) ON时: 负逻辑(输入为OFF时,近点信号为ON) *1. 在使用14点型、24点型FX3G可编程控制器时,脉冲输出端Y002不能指定。 *2. 在FX3U可编程控制器上连接了2台FX3U-2HSY-ADP时,可使用脉冲输出端Y003。

Q22、哪些PLC支持DVIT(中断定位)指令?

回答;DVIT(中断定位)指令只对应FX3U和FX3UC可编程控制器。

Q23、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FX3U-2HSY-ADP)的最大接线长度是多少?

回答;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FX3U-2HSY-ADP)的最大接线长度是10米。

Q24、继电器输出型的FX3U系列基本单元可以使用PWM指令吗?

回答;继电器输出型的基本单元中, 由于输出响应的延迟、触点的振动、 触点寿命等原因不能正常动作,因此请勿使用。

Q25、FX3U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连接特殊适配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回答;只使用特殊适配器中的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时,不需要功能扩展板。 ? 使用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需要功能扩展板。 ? 组合使用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和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请在连接有功能扩展板的FX3U可编程控制器中,先连接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然后再连接模拟量特殊适配器、通信特殊适配器。

Q26、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池有什么作用?

回答;电池在需要将以下内容进行掉电保持(电池备份)时使用。 另外,要对软元件内存、当前时刻进行掉电保持时,需要设定参数。 通过电池备份的内容: 辅助继电器M1536~M7679,状态S1000~S4095,数据寄存器D1100~D7999,扩展寄存器R0~R23999。 当前时间的计时(出厂时已由可编程控制器内置的大电容备份)。

Q27、使用变频器通信功能时,PLC的通信参数在GX Developer上如何设定?

回答;1、设定要使用的通道。 (只有FX3G,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可以设定) 2、设定为协议:无协议通信,数据长度:7位,奇偶校验:偶校验,停止位:1位。传送速度设定为4800/9600/19200/38400*1其中之一, 请符合变频器的设定。 *1.传送速度38400仅FX3G可编程控制器对应。

Q28、FX3U-3A-ADP的A/D、D/A转换时间是多少?

回答;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80μs×使用输入ch(通道)数+40μs×使用输出ch(通道)数(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 FX3G可编程控制器:90μs×使用输入ch(通道)数+50μs×使用输出ch(通道)数(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

Q29、FX3U-3A-ADP的分辨率是多少?

回答;FX3U-3A-ADP的分辨率:电压输入 2.5mV(10V×1/4000);电流输入 5μA(16mA×1/3200);电压输出 2.5mV(10V×1/4000);电流输出 4μA(16mA×1/4000)。

Q30、FX3G-1DA-BD的D/A转换时间是多少?

回答;FX3G-1DA-BD的D/A转换时间:6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

Q31、FX3G-1DA-BD的分辨率是多少?

回答;FX3G-1DA-BD的分辨率:电压输出 2.5mV(10V/4000);电流输出 8μA(16mA/2000)。

Q32、FX3U-4DA-ADP的D/A转换时间是多少?

回答;FX3U-4DA-ADP的D/A转换时间: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20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FX3G可编程控制器:25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

Q33、FX3G-2AD-BD的A/D转换时间是多少?

回答;FX3G-2AD-BD的A/D转换时间:18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

Q34、FX3G-2AD-BD的分辨率是多少?

回答;FX3G-2AD-BD的分辨率:电压输入 2.5mV(10V/4000);电流输入 8μA(16mA/2000)。

Q35、FX3U-4AD-ADP的A/D转换时间是多少?

回答;FX3U-4AD-ADP的A/D转换时间: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20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FX3G可编程控制器:250μs(每个运算周期更新数据)。

Q36、FX3U-4AD-ADP的综合精度是多少?

回答;FX3U-4AD-ADP的综合精度:电压输入 环境温度25℃±5℃时,针对满量程10V±0.5%(±50mV)、环境温度0℃~55℃时,针对满量程10V±1.0%(±100mV);电流输入 环境温度25℃±5℃时,针对满量程16mA±0.5%(±80μA)、环境温度0℃~55℃时,针对满量程16mA±1.0%(±160μA)。

Q37、FX3U-4AD-ADP的分辨率是多少?

回答;FX3U-4AD-ADP的分辨率:电压输入 2.5mV(10V/4000);电流输入 10μA(16mA/1600)。

Q38、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能够将停电保持软元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吗?

回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根据参数设定情况,可将部分停电保持软元件的一部分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停电保持专用的软元件不可以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这种情况下,在程序中使用初始化脉冲(M8002)清除保持软元件,这样就可以将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

Q39、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电池的电压降低时,会造成什么后果?

回答;电池的电压由于寿命等原因而降低时,不能正常保持程序(未使用存储器盒时)、以及停电保持软元件和时钟的状态。

Q40、FX2N-4AD不能正常工作时,如何检查错误?

回答;当FX2N-4AD不能正常工作时,请检查下列项目。 1)检查电源LED指示灯的状态。 点亮:扩展电缆正确连接。 否则:检查扩展电缆的连接情况。 2)检查外部配线。 3)检查“24V”LED指示灯的状态。 点亮:FX2N-4AD正常,24V DC电源正常。 否则:可能24V DC电源故障,如果电源正常则是FX2N-4AD故障。 4)检查“A/D”LED指示灯的状态。 点亮:A/D转换正常运行。 否则:检查缓冲存储器#29(错误状态)如果任何一个位(b2和b3)是ON状态,那就是A/D指示灯熄灭的原因。

Q41、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脉宽/周期测量功能。

回答;脉宽/周期测量功能*1 能以10μs为单位测量由基本单元的输入端子(X000、X001、X003、X004)输入的脉冲的脉宽或周期。 在脉宽/周期测量方面,由于通过特殊辅助继电器可以方便地测量输入脉宽或者周期,因此可以用于多种用途。此外,使用多个输入端子,可以测量输入信号的延迟时间。 *1. 只对应FX3G可编程控制器。

Q42、FX3U-4AD、FX3UC-4AD的分辨率是多少?

回答;FX3U-4AD、FX3UC-4AD的分辨率:电压输入 0.32mV(20V×1/64000)、2.5mV(20V×1/8000)电流输入 1.25μA(40mA×1/32000)、5.00μA(40mA×1/8000)即使调整偏置/增益,分辨率也不改变。

Q43、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FX3U-2HSY-ADP的脉冲输出方式是怎样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回答;FX3U-2HSY-ADP的脉冲输出方式是差动线性驱动方式。最大频率是200KHz。

Q44、FX3U-4AD、FX3UC-4AD适用于哪些PLC?

回答;FX3U-4AD适用于FX3U可编程控制器(版本2.20以上,从初品开始)、FX3UC可编程控制器(版本1.30以上,2004年8月以后生产的产品)、FX3G可编程控制器(版本1.00以上,2008年6月以后生产的产品<初品>)。 FX3UC-4AD适用于FX3UC可编程控制器(版本1.30以上,2004年8月以后生产的产品)。

Q45、FX3U-4DA的数字量输入是多少位?

回答;FX3U-4DA的数字量输入:电压输出 带符号16位二进制;电流输出 15位二进制。

Q46、FX3U-4DA的模拟量输出范围是怎样的?

回答;FX3U-4DA的模拟量输出范围:电压输出 DC -10V~+10V(外部负载1k~1MΩ);电流输出 DC 0mA~20mA、4mA~20mA(外部负载500Ω以下)。

Q47、FX3U-4DA适用于哪些PLC?

回答;FX3U-4DA适用于FX3U可编程控制器(版本2.20以上,从初品开始)、FX3UC可编程控制器(版本1.30以上,2004年8月以后生产的产品)、FX3G可编程控制器(版本1.00以上,2008年6月以后生产的产品<初品>)。

Q48、FX3U-4AD、FX3UC-4AD的A/D转换时间是多少?

回答;FX3U-4AD、FX3UC-4AD的A/D转换时间:500μs×使用通道数(在1个通道以上使用数字滤波器时,5ms×使用通道数)。

Q49、FX2N-2AD是否可以将一个通道作为电压输入,而另一个通道作为电流输入?

回答;FX2N-2AD中,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不能对两通道同时使用。

Q50、FX3U-4AD-PT-ADP的绝缘方式是什么?

回答;FX3U-4AD-PT-ADP的绝缘方式:模拟量输入部分和可编程控制器之间,通过光耦隔离;驱动电源和模拟量输入部分之间,通过DC/DC转换器隔离;各ch(通道)间不隔离。

Q51、FX PLC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回答;当前FX3U、FX3UC加FX3U-485ADP-MB或者FX3U-232ADP-MB可以支持MODBUS协议。

Q52、进行浮点数计算时,当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时,在监控模式下看到的数值,与计算的理论值有误差?

回答;FX PLC CPU浮点数运算是单精度的,存在微小偏差。使用的CPU不同,运算的结果会有一些差别。

Q53、PLC在运行中,电源LED发生灯灭或是闪烁.

回答;拆除[24+](工作电源)端子的接线确认是否恢复正常.如恢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负载的短接或是过大的负载电流而造成工作电源容量超载从而启动了保护功能.如不能恢复正常的话,请联系三菱电机售后服务部门.

Q54、使用存储器盒时,需要电池吗?

回答;RAM以外的存储器盒不需电池.但在使用时钟功能、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等中的保持软元件时需要电池维持.另外还有在使用特殊数据寄存器、特殊辅助继电器等时,也是需要电池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编程手册.

Q55、停电保持的软元件(补助继电器 状态 )作为一般用时的使用方法?

回答;当PLC RUN時侯,使用初始化脉冲通过ZRST命令清除必要的区域。需要清除所用的停电保持区域时,请使用M8032。

Q56、FX2N-20GM中DRVZ返回机械零点指令,零点回归时,如果是两轴联动的话,表面的灯应该会怎么显示?

回答;两轴联动时,X与Y的灯会同时都闪烁,如果是独立的话,只会对应闪烁X或者Y

Q57、使用二进制浮点数做三角函数运算的时候,输入36.3°但是输出的结果不正确。

回答;二进制浮点数COS运算,使用的是弧度值,而非角度值。

Q58、如何修改时间继电器,将2位改为公历4位?

回答;在时钟写入的时候,在年份加上2000既可改为公历形式。

Q59、文件寄存器和普通寄存器的区别。

回答;文件寄存器是作为存放事先决定的数值(比如 产品检查的规格值)时很方便的。普通的寄存器是除了保持区域外,PLC的电源OFF时,所有内容都被清除。所以一般作为临时存放区域使用。

Q60、使用高速计数器比较,即使使用MOV指令更改现在值也无法设定输出接点。

回答;输出接点是在输入计数的同时,根据现在值寄存器的变化而动作的。所以即使使用MOV指令更改,在下一个计数输入之前是不被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