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试用丨精浦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9-04-26):
精浦绝对值编码器

!!!免费试用!!!

!!!试用60天!!!

另外写试用报告 还送购物卡

在工业发展迅猛、品牌琳琅满目的年代,您还在为寻找品质可靠的传感器专家而发愁么?

那么现在精浦就来给您机会,让您考验~

活动链接:http://company.gongkong.com/celpme0422/index.html

下载

网友A:
有用到绝对值编码器的小伙伴们可以来试试,免费申请试用还能拿百元京东卡

网友B:
我想试用一个,已经申请,等待审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试用一个,已经申请,等待审核

欢迎!

做一下这个编码器的介绍,这是一个25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机械齿轮箱式真绝对值编码。每圈8192,共4096圈量程。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智能型编码器,具有两路输出信号,一路RS485数字量,一路4--20mA模拟量,附送设置软件Easypro,可以设置量程、零点、方向,地址、波特率,更重要的是有多个智能化功能

一,RS485信号有三种,与PLC连接通讯口,目前绝大部分PLC都已经有RS485通讯口,或者模块。

1,modbus RTU信号,可以连接所有PLC的Rs485通讯口,打破了过去进口编码器欧系日系门户派别之争。

一般可以做自动化绝对值定位控制,也可以做伺服控制的永久参考点编码器,相当于有N个参考点,随时调用,无需找零。在调试时如果有这么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做伺服i调试位置参考,可以大大节省人工,提高伺服控制的效率。

2,Rs485主动广播模式,8mS刷新周期,波特率19200,点对点快速,是比modbus更快的方式,缺点是一个通讯口只能连一个编码器,编码器做主站。优点是控制响应快速。

3,RS485主动广播模式,2mS刷新周期,波特率115200,点对点更快速,是给专用设备应用准备的。

二,4--20mA信号,三种功能,可以连接PLC的模入接口,或者模拟量模块。

1,往返运动的绝对值位置控制,量程与零点可以用软件设置,1圈一直到4096圈。

2。转速模式,4--20mA代表速度输出,转速量程可以用软件设置。

3,检查模式,大于4 mA代表编码器已通电正常工作,大于4mA,而且还有变化的,代表编码器的轴在转。

这相当于在使用第一组数字RS485信号时,多用一路模拟量检查,因为通讯信号检查方式不方便,而模拟量用万用表就可以看到。

当只使用数字信号时,模拟量信号是不是没用了,浪费了?没有,4--20mA信号是电工熟悉的信号,一个万用表就可以量测,在现场调试以及今后的维护检查中,非常有必要。

试用时可以编码器两种输出信号与6种功能都可以试试看,附送编码器智能化设置软件。

网友C:
14.jpg可以看到,软件图表左下方是4--20mA的设置,右下方是RS485的实时数据。

网友C: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这颗编码器的两组信号,可以一组给自动化控制,一路给5G发送器(等待5G给工业开发的信号转换器),走远程数字化。

这是一个双通道信号的,符合最新的双重确认原则要求的智能型编码器。

欢迎大家试用。

对了,这不是新产品,早已在国家多个超级工程中大显身手了,包括韩国世越号沉船的打扰。这次试用主要是针对广大PLC用户,没有用过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连接一下PLC,并感受一下绝对值编码器的有趣和有什么使用意义。

网友D:
我也申请了,希望有机会试用,我主要用于激光飞行标刻

网友E:
我的可以回复帖子了么

网友F:
打扰,加点儿分儿.

网友:
我也申请试用,希望能成功!

网友G:
医疗设备展会上,十几家国产核磁共振设备只要用编码器的,超过一半是用上海精浦机电的。

医疗影像设备对品质可靠性要求极高,都需要有第三方认证。

包括国产最先进的超导3T核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

GEMPLE编码器参展CMEF(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第 81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将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至 17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召开。届时, 我们诚邀您莅临 上海精浦机电 展位,参观指导!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4.1号馆V25,上海精浦机电展位
时间:2019年5月14-17日,09:00-17:00

网友H:
这个编码器够强大啊

网友G(2019-06-12):
截止到6月10日,申请人数已突破60人,离试用申请结束还有42天,想要试用的小伙伴不要犹豫,只要一键申请,通过我们的审批后就能够免费用2个月。

网友I(2019-07-31):
引用 网友G:
截止到6月10日,申请人数已突破60人,离试用申请结束...

网友J(2019-12-26):
我都是花钱买的编码器,2017年用的拉绳编码器,内部是多圈绝对值的modbus通讯,2019年又买了一批,2个拉绳的,调试好以后用起来没问题。

最大的不满是 调试软件太垃圾,从2017到2019 两年了没看到有提升,通讯错误的时候弹窗像病毒一样,没完没了,只能任务管理器里强制关掉进程。

调试参数设置密码可以理解为保护参数避免参数被随意修改,但是必须改接线才能下载参数太垃圾了,既然都能走总线通讯了,什么参数不能在线改,弄个绿色编程线,调试的时候还要多次通电断电改接线,现场调试有多不方便,上海精浦的产品经理想过没有????

2019年同时买了8个modbus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上海精浦的网页上写着能测速,调试软件也确实可设置为速度测量模式,可装在设备上发现,只能单向测速,调试软件里设定顺时针方向,顺时针转动时有速度数据,逆时针转动时速度始终是0,设定成逆时针方向,逆时针转有速度数据,顺时针转速度变0了。有哪家的编码器测速设计成单方向测速的?

联系技术说没法改,联系销售销售说不建议用于测速,当初我咨询的可是单圈测速编码器,当时怎么不说只能单方向测速呢,没办法只能只能换多圈绝对值的。

希望上海精浦能尽快改进这些,产品资料做到准确完善,软件版本升级管理更严格,别改过多次还是1.0版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都是花钱买的编码器,2017年用的拉绳编码器,内部是...

首先感谢您提出的产品可能存在的使用问题,在工控平台上搞活动和宣传的都是我们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它(包括软件)已在运载火箭发射架、南水北调、国防雷达等大量国家重点项目中使用,根据您问题的描述,您反映的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我们在网页上以及业务员的沟通上并没有误导您说它是速度编码器,我们在此贴上给您做个初步回复

根据您的投诉,主要分两个方面,其中主要问题是单圈编码器不能双向测速,次要问题是软件设置情况,对此我们做出以下回复:

1.单圈编码器不能双向测速问题:我们对于编码器的名称和功能描述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款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主要用于360度以内的角度测量,所以测量角度为我们第一考虑的主要功能,而测量速度是次要辅助功能,我们的失误是没有突出讲清楚单圈的测速功能与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不一样的,它无法拥有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双向测速功能,我们确实没有想到用户只用次要功能,而忽略了测量角度的主要功能,日后我们会注明。至于为什么,下文会提到产品经理的解释。

2.软件设置问题:软件是产品的一部分,所以也是批量生产的标准产品,它不是非标,它是固化式的,把设置状态和在线状态分离,是对绝对值编码器的安全要求,设置状态和在线状态不仅仅是密码分离也必须硬件分离,因为考虑到我们编码器大多使用在安全人身保护等场合下,软件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合并设置状态和在线状态后,会产生误操作的可能,导致可能发生不可控的安全事故,这是精浦所不容许的,为了解决广大用户在不同现场应用场景下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软件必须是固化且标准的,任何小小的改动都需要进行实验,没有办法按照个别客户的要求更改,这是我们的管理要求。通讯不良的报警这是必须的,自动化控制中是不能发生信号不良的。另外设置软件不是PLC,PLC虽然可编程、较为灵活,但是也加大了它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此方面的给您造成的不变也请您予以体谅。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为什么和增量编码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不一样以及为什么单圈测速只能是单向?
1.增量编码器:增量信号为脉冲信号,是靠脉冲累加进行计数,实际使用中,它易受到交变磁场的干扰,而在速度测量下应用,如果现场环境较好,误差可能只有几个脉冲,并不会很明显,但当持续受到较强干扰时,增量信号会出现累计误差,导致错误会越来越大。另外,增量不具备零点问题,当多圈使用时,计数实际是通过上位机的读数单元(PLC的高速计数模块、I/O点等方法)电子累加来实现,所以它可以正反向都进行速度测量。
2.绝对值单圈编码器:单圈编码器的内部结构是无齿轮组的,所以0°和360°是重叠测量区域,主要功能是用来测量设备往复运动中的角度控制,即实际不过零点的应用,如过零点,数据也是会自动清零。而应用于速度测量情况下,实际是作为电子多圈编码器来使用,即无限往同一方向转动来进行数据读取,不过当反向工作中再次过零点的话,就会导致编码器内部逻辑运算需要频繁的判断到底是第二次正向过零点还是反向过零点,从而造成编码器计圈错误,导致数据误差会变得很大,所以在有零点这个先天因素下,确实存在错误概率,当单圈编码器受干扰时,错误是一整圈,考虑到实际使用中安全保护的原因,所以这也是我们单圈编码器必须单向计数的原因。
3.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我们生产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是通过齿轮组来记忆多圈数据,只要不过4096圈的零点,每个位置都具有唯一性(市面上有很多厂家生产的是电子多圈,即通过各种的电子记忆来达到多圈计数的目的,这种电子多圈编码器读出的数据是不可靠的,容易受干扰影响跳圈跳码,造成设备安全隐患)。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量程有4096圈,虽然也有零点,但是量程大了后,数据不会频繁的过零点,编码器内部逻辑运算也来得及,所以我们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进行双向测速,因齿轮组计数的原因,数据也非常稳定可靠。不过如果客户使用多圈编码器测速来达到双路同步控制或者监测的目的的话,我们建议用位置环来会更可靠,而非速度环。

再次感谢您提出的使用建议,如果有什么遗漏的或者没解释清楚的,请您在此帖后继续跟进补充。

最后,在编码器使用方面给您造成的不便和困扰,我们再次深感抱歉,希望您以后会继续支持我们,也感谢您提的宝贵意见,今后如果您觉得我们还是有所不足的话,希望您继续不吝指出。

网友J:
别的我不多说了,引用陈工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907/802501_1.s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帖子中给出的建议1、2、4我都遇到了,总结起来就是调试软件需要优化,样本手册需要优化细化,最好有版本信息、发布日期、编辑、审核人员等,做到责任到人。

另外贵公司网站,下载中心的资料如果样本手册分类更清晰、更齐全,搜集的常见问题、常见故障等参考资料更多些,能节省客户与销售或售后大量的沟通时间成本。

如果能做到,用户看完手册对产品就能充分了解,上手调试就会用,遇到问题查看一下手册就能快速找到解决办法,精浦的产品用的人就会更多。

对于机电产品更多的是技术人员在用,资料不够详细,电话与销售和售后沟通技术问题又存在技术交流障碍,这体验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