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一拖多,工频运行的泵能变频器减速停机吗?

楼主(2019-04-26):
恒压供水一拖多,最常见的是变频器带一台泵慢慢加速到50HZ然后丢给工频接触器,但是停泵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把工频接触器挨个断电。有没有,工频50HZ运行时候,变频器切换过来让变频器减速停止这个水泵呢?能不能这样实现啊,变频器会不会爆炸?

网友A:
可以的,变频器用频率搜索启动,从上往下搜索。不过水泵负载重,惯量小,没太大必要软停,相反还会带来许多问题,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B(2019-11-13):
楼主分享下一拖几的案例学习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下一拖几的案例学习下呗

这种现在很多了啊,多泵控制型丹佛斯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