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份三菱f3u控制台达伺服定位的程序

楼主(2019-04-26):
控制地轨定位的程序,越简单越好,单轴

网友A:
用定位指令  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416_1.shtml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讨论,程序吗还是自己多谢谢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4/789478_1.shtml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用内部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C:
这个论坛本来就有。咨询找找

网友D:
就一个DRVA指令应用罢了,这个都不知道建议找专业人士处理一下

网友E:
只要是主流品牌伺服,PLC程序都是大同小异,指令通用。无非就是控制线针脚定义不同,输出:脉冲、方向、伺服On、复位,输入:报警、Z向(非必要)

网友F:
楼主可以看看网上下载一个三菱定位控制篇,里面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