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profinetI/O配置出错!!!求大神!!!

楼主(2019-04-27):
如图:编码时出现这样的错误,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兄台,PROFINET软件包装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PROFINET软件包装没?

不知道啊,我自己没装,不过刚刚编译成功了,然后下载到KUKA机器人里面显示

kuka机器人出现IO 驱动程序EIPIODriver已卸载,I/O驱动印象没激活      这又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B(2019-06-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兄台,PROFINET软件包装没?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啊,我自己没装,不过刚刚编译成功了,然后下载到KUKA机器人里面显示kuka机器人出现IO 驱动程序EIPIODriver已卸载,I/O驱动印象没激活      这又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点指点

Profinet软件包没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兄台,PROFINET软件...

 机器人本体I/O软件包没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小叶 回复内容:对: 那个光云  兄台,...

网友(2019-08-13):
然后呢,怎么解决的?本体软件包请问哪位能提供一下,谢谢。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19-12-26):
本体软件包请问哪位能提供一下,谢谢。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