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警复位问题

楼主(2019-04-27):
台达ASDA-B2伺服报警复位端口ARST,我按照默认的I/O配置,伺服异常时,输出信号到PLC,当伺服的报警故障解除后,此时伺服无报警输出,但是面板上还是显示故障代码界面,且用由PLC输出到DI15(33)号端口复位无法复位。只能断电重启,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怀疑伺服报警没有复位成功,
建议楼主检查P2-14,设定值时不是102.
检查P2-10设置的参数是多少,对应修改P2-14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在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