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MT4434T报表的一些注意点分享

楼主(2019-04-27):
最近在做步科触摸屏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分享出来。以后有不幸遇到的人可以拿去借鉴。

最开始做报表的时候做的是16 数据(最大32767),而工程所需要显示的量远远不止于此,

于是把报表做成32数据(最大21亿)。在做的时候在其中遇到了一些坑,拿出来和大家分

享一下。

上述的问题在熟手面前都不是事,但新手们需要注意这些点

首先数据类型一定要换成32 位的,整数位数是一定记得要手动更改为6位或者更高(你所

需要的位数),不然触摸屏上就会显示****

采样点数和通道数同样需要注意,通道数我需要的是7,但是因为用的是32位无符号

十进制数(占用两个位-两个采样点数)所以采样点数一定要设置成14,如果是16位

的数制,那采样点数和通道数设置成一样即可。

地址类型改成和plc里面的一样即可,注意是首地址

上面的问题有描述错误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2022-04-30):
大佬,数据报表通道栏,字符串中文能做吗?显示中文或者英文字符串

网友B:
正好需要步科触摸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