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交替指令怎么写

楼主(2019-04-27):
三菱 Q系列 PLC交替指令怎么写,如同FX ALTP

网友A:
好像是FF  比如: FF Y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FF  比如: FF Y1

谢谢您 我试试看,就如同FXPLC  实现ALTP功能

楼主:
可以的谢谢您

网友B:
试试这个程序吧:

触发一次交替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程序吧:触发一次交替一次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区间Q系列自定义复位怎么写,如同FX系列ZRST M3 M5 (只锁 M3 M4 M5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试试这个程序吧:触发一...

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BKRST M3 K3

网友C:
一般是LDP M0  ALT 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