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任意区间复位指令,怎么写

楼主(2019-04-27):
三菱Q系列PLC任意区间复位指令,怎么写,如同实现FX   ZRST M1 M3功能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  BKRST M1 K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  BKRST M1 K3

BKRST M1 K3是可以的,比如BKRST M3 K5 就超出区间范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  ...

你是说有的复位不了吗?

网友B:
W我不但复位M区,有时我还复位D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我不但复位M区,有时我还复位D区!!!

D区确实能这样复位   只能位元件

网友C:
三菱Q系列区间复位指令 ZRST M0 DO

M0表示起始地址,D0表示偏移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Q系列区间复位指令 ZRST M0 DO M0表示...

Q系列貌似没有ZRST这个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Q系列区间复位指...

用这个把,表示按下X1后从M100开始后100个全部复位

网友E:
请使用BKRST,请使用BKRS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使用BKRST,请使用BKRST

点赞!嗯!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