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浮点数无法写入PLC

楼主(2019-04-27):
上位机力控,下位机三菱FX3U,通讯没有问题,可以进行m寄存器的操作,也能读取整型D值。

浮点数的D值可以读取在力控的画面中,但是浮点数怎么写入到PLC中呢?无法直接写入(同一个D寄存器比如:d700),可以读取到d700的浮点数数值,但是无法写入到d700.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选择变量只读模式了?

如果可以读取,写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把你变量设置截图上来帮你看看。

楼主:
是不是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选择变量只读模式了?如果可以读取,写入应...

网友B(2021-10-3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