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怎样实现伺服电机的变速运动(按照一定的规则)?

楼主(2019-04-28):
请问各位前辈怎么样才能使伺服电机运动的速度为V=2+sin(t),t是时间?需要实现这一步才能继续做实验,在这里卡了好久了。还有控制器是TRIO的。

网友A:
这样的实例没有做过,不过随着时间的改变速度这想法确实很新鲜,时间分辨率是秒吗?还有伺服驱动器响应速度是否能跟得上也是需要考虑的,程序里面运行了,伺服电机未必能快速执行。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回答,是的时间分辨率是秒,速度控制不用太精确,而且速度函数是有周期性的,我之前用电子凸轮尝试了一下,可以基本做到,但是越到后面就走样了,顺便请教一下电子凸轮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吗?

网友B:
必须用trio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trio么?

嗯嗯,只有Trio控制器。

网友C:
楼主的是翠欧的控制器,英国的品牌

电子凸轮不是线性关系的

建议使用电子齿轮;10KHZ脉冲希望转速应为3000/min,但是实际为73r/min.为修正实际转速到300r/min.必须修改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翠欧的控制器,英国的品牌电子凸轮不是线性关系的...

感谢您的回答,不过没有懂为什么要用电子齿轮,我希望伺服电机的转速是v(t)=2+sin(t),t为时间,单位是秒,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的是翠欧的控制器,英国的...

楼主的速度是恒定吗?如果速度是恒定的,那就直接速度模式控制就行。

如果不上恒定,需要外部影响,就需要电子齿轮。

楼主的速度调节来自于哪里

网友C:
楼主如果是调节速度,直接模拟量外部速度控制+内部运算时间输出

网友D:
运动控制器直接jog模式,实时更新速度值,加速度和减速度设置大一些,防止电机跟随不上

网友E: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伺服电机和控制器,需要现场调试来确定参数

网友F:
用速度模拟量控制。

网友G:
可以用类似于“比例值运算”的命令来实现。y=kx+b

网友H:
很不错的想法,如果想要实现用啥时间变化来控制速度。

两者之间要有一定的函数关系。

找到这个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