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3报故障17

楼主(2019-04-28):
753报故障17,实际没有缺相,面板控制,10hz不报警,加到30hz一会就报警

网友A(2019-11-2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2-09-29):
什么应用?若有转矩效验,更改励磁时间。将励磁模式改为手动,再将励磁时间改小。

 若没有转矩效验,可能是变频器检测到电源质量有暂降幅度值较大,可将P463值改大,默认值325,可改为2000,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C:
这说得无头无尾的,啥牌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