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使用说明及功能介绍

楼主(2019-04-28):
变频电源功能及使用说明

 1.输出频率、电压可调

调压调频模式:输出电压和频率设定值从零至额定值连续可调,调压和调频输出模式根据客户后端负载使用情况自动切换。

2.可调控制面板显示功能

电源采用LED四位高清数码显示,具有显示功能,输出频率、输出电压、负载电流、负载功率;通过操作面板调节窗口可调节电源运行的所用参数;在显示窗口可以查看电源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值

3.控制面板调节功能

1)一键启动(电源通电30s-60s后按击启动开关即可开始工作运行)

2)一键复位(当电源或后端出现故障以及电源完成工作

3)频率调节(频率40-499.9HZ调节指定频率)

4)三相切换(切换三相U、V、W相电压)

5)高低档切换(高档电压0-300V可调,低档电压0-150V可调;其他电压可定制)

6)电压调节(电源输出线电压可在额定电压内连续可调,步幅0.1V)

 4.短路保护功能

电源能够适应电源运行中短路以及电源启动输出短路两种短路输出情况,并且能够在短路发生时,电源停止输出并发出报警声,同时在主板上提示报警信息。

5.具有输入电压检测功能。

电源具有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在输入电压出现异常情况时,电源会产生报警并保护。

6.电源具有自放电功能

电源内部具有放电电路,在电源停止输出以后能够快速释放存在输出电容的电能,以防止在停止状态下误碰输出端子,造成人身伤害。

7.紧急停止功能

电源具有紧急停止按钮,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通过该按钮可以瞬间停止电源输出。

8.外部模拟接口

电源具有外部模拟接口,可以实现电源启动停止控制,紧急停止控制,故障检测以及电源运行状态检测,电源输出电压电流的调节,输出电压参数的检测。

变频电源使用说明及规格介绍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技术部制作

网友A:
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十五年专业

网友A(2020-04-20):
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显示表头背面

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板主板

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控制主板

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显示表头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