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开机报警问题总结

楼主(2019-04-28):
1、过流(OC)

过流是变频电源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

1.1现象

(1)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机。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负载或设备内部短路。

(3)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2、欠压(Uu)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35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3、过热(OH)

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负载超高,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4、输出不平衡

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保险丝等。

5、过载

过载也是变频电源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电源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电源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而变频电源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电源输出电压及电流。

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故障报警。

6、GF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7、限流运行

在平时运行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变频电源提示电流极限而出现报警保护。对于一般的变频电源在限流报警出现时不能正常平滑的工作,电压(频率)首先要降下来,直到电流下降到允许的范围,一旦电流低于允许值,电压(频率)会再次上升,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稳定。华鑫泰变频电源采用内部斜率控制,在不超过预定限流值的情况下寻找工作点,并控制电机平稳地运行在工作点,并将警告信号反馈客户,依据警告信息我们再去检查负载和电机是否有问题

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变频电源专业生产厂家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