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维修功率单元常见轻故障分析与维修

楼主(2019-04-28):
在日常使用中,高压变频器维修熔断器故障、光纤故障、过电压故障在现场出现频率较高。当变频器操作界面上显示熔断器故障时,根据对应变频器故障单元编号查找,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对应单元的两只熔断器,出现熔断情况时应更换同规格熔断器,更换完成后送电进行故障复位,一般情况下可以恢复正常运行。如不能恢复正常运行,则更换功率单元解决。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光纤故障的主要表现为出现熔断器故障更换熔断器后仍然熔断,多为IGBT非可逆性损坏或炸管,分析变频器故障原因多为IGBT击穿或高压变频器运行中频繁停送电引起。对炸管故障能够比较直观判断出故障点,但在多数情况下,进行变频器维修时IGBT损坏后很难从外观上判断出故障点。

变频器维修不具备试验条件的情况下,常规判断IGBT模块是否正常的方法如下:
(1)光纤本身故障:处理方式为更换光纤;
(2)判断极性。维修变频器时将万用表拨在R×1K挡,用万用表测量时,若某一极与其他两极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该极与其他两极的阻值仍为无穷大,则判断此极为栅极(G)。其余两极再用万用表测量,若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测量阻值较小。在测量阻值较小的一次中,则判断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C):黑表笔接的为发射极(E)。
变频器在运行中,特别是在进行能量回馈过程中,容易出现过电压故障,变频器维修故障采用复位的方式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