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PLC时钟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9-04-28):
我的理解是给常开或者常闭加上时钟后,常开常闭就会按照频率自动闭合断开,然后就可以产生脉冲让计数器计数

但是实际仿真不计数,请各位指出我的问题,如何正确的使用时钟

网友A:
我不清楚我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后是否应该去百度问答也回答一下。

1、请在仿真的时候将PLC的状态切换为运行状态,在停止状态程序是不会执行的。

2、通常在CTU的CU引脚上接驳的是常开触点,因为CTU为上升沿计数。

HAVE FUN!

网友B(2022-12-28):
image.png可以检查下是不是激活了系统时钟,并且确定MB0没有被其他程序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