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的连接导体

楼主(2019-04-28):
为了确保浪涌保护器(SPD)的浪涌保护性能,其连接导体非常重要。连接导体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钧和电子今天就浪涌保护器的连接导体做如下详细分享:

一、浪涌保护器的内部连接导体

浪涌保护器(SPD)内部的连接导体应有足够的截面积,长度要尽量短。冲击电流截流导体中的电流密度不能超过允许值,否则在大冲击电流下,导体的温升会太高,甚至熔断。现行的浪涌保护器技术标准还没有给出内部导体电流密度的规定。如果把冲击电流在导体中引起温升的过程近似作为绝热过程处理,即冲击电流产生的能量全部被导体吸收,使导体温度升高ΔT,即给定允许的导体升温ΔT,就可以计算出导体的允许电流密度J。

经过专业的公式核算,浪涌保护器中连接导体的长度要尽量短,以减小浪涌电流在连接线上产生的电阻性压降和电感性压降,以及导线所受的电动力。一般来说,浪涌保护器中连接导体的电阻性压降比电感性压降要小得多。因此,通常只考虑电感性成分。

在计算浪涌保护器的限制电压时,严格来说不能把导体的电感性压降与电压限压元件的限制电压简单相加,因为两者的相位不相同。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一种留有余地的粗略估计,可以直接相加来计算整个浪涌保护器的限制电压。

二、浪涌保护器的外部连接导体

浪涌保护器的外部连接导体主要如下:

1.电源连接导线用不小于16mm2的多股铜线,接地线用不小于25mm2的多股铜线。连接线应尽量的短、直、粗,接地电阻:R≤4Ω。

2.模块结构防雷器前端应串联合适的熔断器或空开。

3.安装时必须断开电源,严禁带电操作,连接导线必须符合要求。

4.安装完毕后将模块插入到位,检查工作是否正常。

5.当模块故障显示窗口指示红色时,遥信端子输出告警信号,表示防雷器发生故障,应及时更换。

6.防雷器无须特别维护,只需定期检查其连接是否有松动,状态指示是否正常。

按照《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12)的要求,各级浪涌保护器的连接导线如下表:

钧和电子浪涌保护器的导线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