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总线方式控制台达伺服

楼主(2019-04-28):
我手上有台可以总线控制的伺服驱动器和AS228T台达PLC,按照技术手册连接好了线路,以及节点设置,参数设置后,导入简单的程序,结果没有动起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接线程序都有问题,但是第一次搞这个,很多不懂,求助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把你按照手册的线路图和程序都贴出来 ,方便谈论。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9/770747_1.shtml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是CANopen Builder这个软件吗?

网友C:
最好把参数及程序都截图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