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M-rtu/tcp求助

楼主(2019-04-28):
m-rtu/tcp驱动,串口缺省值2400,8,1,e,如何把2400改成9600

网友A(2019-07-30):
驱动中的串口参数

网友B(2020-03-31):
是串口服务器吗?

执行[通讯参数]按钮或鼠标双击串口名称,设置串口通讯及 Modbus 协议参数:

网友C(2022-11-17):
执行[通讯参数]按钮或鼠标双击串口名称,设置串口通讯及 Modbus 协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