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CP443故障求助!

楼主(2019-04-29):
各位大虾:
   我公司生产线的主PLC是S7-400的,用工业以太网模块6GK7 443-1EX11-0XE0与上位机通讯,近期频繁出现通讯模块掉线情况,模块的数据交换灯灭,模块处于运行状态,关闭模块上的开关无效,只能将模块从底板拔下后再插上模块又正常数据交换,各位大虾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如何解决?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消灭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