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扩展模块上的输出点和主机重复该怎么区分

楼主(2019-04-29):
我买了一台三菱FX1N输出点Y0-Y11一共十个点,但是还缺两个输出点,买了一台扩展模块,上面是Y0-Y7一共8个点,但是跟主机的输出点重名了,这样会不会编程出现重叠呀,该怎么区分主机和扩展模块的输出点

网友A:
不会重复的,扩展模块地址从Y20开始按照8进制继续,不存在地址重复

楼主:
这上面是Y0到Y7,和主机的Y0-Y7不是重复了嘛,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上面是Y0到Y7,和主机的Y0-Y7不是重复了嘛,怎么办

不要看实物上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上面是Y0到Y7,和主机...

那实际是Y20-Y27这意思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五五w...

对,地址以8进制规律继续

网友B:
楼上正解,多看看

网友C:
1N的可以扩展图上的吗???  装不上去吧

网友D:
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程序里面编辑一下Y20,看看有没有输出。

正常情况是,PLC自动识别扩展模块。仅限三菱和台达小型PLC

网友E:
扩展的顺延

Y20~Y27

网友F:
不会重复!在编程时扩展输出点为Y20-Y27

网友G:
看楼主买的应该是FX1N-24M**,这个图片是FX2N的扩展模块,因为FX1N推出时间比FX2N晚,FX2N的模块FX1N基本都可以用,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