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那科机器人

楼主(2019-04-29):
发那科机器人与基恩士位置传感器通讯,能用CC-LINK将传感器作为远程设备站进行数据=传送吗,数据是直接传入机器人的位置传感器PR吗?

网友A:
我一般直接用IO点的输入输出,另外TCPIP协议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用IO点的输入输出,另外TCPIP协议可以使用!

你没弄过CC-link通讯吗?

网友B(2019-06-12):
不可以,CClink通讯可以传输信号和r寄存器,你是无法直接改变posn寄存器的。

网友C(2020-08-16):
不能,要转换的